[综合] 双卡手机重新设定上网顺序之后,必须重启才能生效

楼主(2019-06-30):
我有好几个安卓手机,现在说的是小米5s。
手机里面双卡,联通和电信,联通放在卡槽1。
开机之后默认是卡槽一上网。因为流量的原因,我需要选用卡槽2。于是我关掉卡槽1,设置成开启卡槽2上网
可是奇怪了,怎么样连接网络都连不上去。
我一想,是不是因为小米的奇葩设计原因?
连我自己都半信半疑,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按照这个思路来了。
重启手机之后,神奇的事情果然出现了:关机之前设置的网络,重新启动之后生效了,可以顺利连接网络了。
真的无法理解:小米系统的设计人员,真的这么天才吗?!

网友:
热插拔都行,不用重启

网友:
之前我的lgg3(d859)是双卡,卡一电信,支持234g卡二联通仅支持2g在上网切换时几乎随时都可以,不用怎么等待,还有,我的卡(卡二)可以打给卡二(卡一)还有来电界面!(当然是从拔打界面切换到了来电界面)还能持续振铃!换了g5(全网234g)后,双卡切换(上网)系统会先全部断网(类似飞机模式)然后再切换网络,时间半分钟左右,卡一(卡二)不能打给卡二(卡一),会有用户忙提示音,这是什么情况我都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