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朗琴数码插卡音箱

楼主(2019-06-30):
数码音箱不小心从桌子上跌落,导致声音发尖微小,没有了低音。估计扬声器出故障了,闲来无事拆机查看。
该数码插卡音箱还能收听调频广播。音质较好。

撬开丝网,拧下6颗螺丝,再将两侧的盖板撬开即可打开上盖。

内磁喇叭4欧3瓦,左边是低音增强板。

电路部分,上面是显示屏,下面是电路板。

电池仓,盖板在反面。装1块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芯片74HC4052

晶振旁一芯片,丝印好像是AT2515

找了一只外磁喇叭装上,声音还挺不错,

遗憾的是喇叭磁钢体积太大结果后盖无法合上。看来这喇叭还是不能用。

故障喇叭的磁芯明显已摔的偏心了,音圈卡死无法震动,所以声音无法发出来。

拆开故障喇叭试着看能否修复。

反正喇叭已经报废了,于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看看有没有疗效。

剪一片易拉罐铝皮卷成园筒插入磁芯中,仔细矫正偏心后再用502胶水将磁芯固定住。

边听音乐边仔细调整好音圈在磁隙中的位置,然后将纸盆粘回原位,哈哈回血了。浑厚嘹亮的声音终于又回来了。
至此维修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磁铁摔歪了粘边了?纸盆都弄成这样了,换个喇叭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摔歪了粘边了?纸盆都弄成这样了,换个喇叭得了

主要是闲来无事,喜欢折腾。

网友B:
用易拉罐做音圈限位不好,容易有金属屑掉进去,以前是用废胶卷做的那个筒筒修复音圈擦圈矫正的,没有的话用相片纸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易拉罐做音圈限位不好,容易有金属屑掉进去,以前是用废胶卷做的那个筒筒修复音圈擦圈矫正的,没有的话用 ...

是个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2021-02-10):
这都被你想到,真是牛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