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超高速U盘裸板跑圈温度测试

楼主(2019-06-30):
室温28度,延长线插在机箱后置USB3.0接口上。所用软件为urwtest,写入后冷却到室温,读取2分钟后进行测温。
主控91.4℃

颗粒100.1℃

网友:
低温锡138熔点 100度已经脆化了

网友A:
SM3350呗,跑圈摸了下,怀疑人生

网友:
正常正常,跑圈连续读写温度就是这么高,摸一下就能爽到怀疑人生,一般我都是放在金属鼠标垫上跑的,帮助散热

网友:
一般无铅还行没事

网友:
三棒的UFS呗 最烫的是UFS主控

网友:
这是无奶的SM3350么

网友:
其实4K写入时候更烫

网友:
真的吗,意思是说如果弄十个八个连成一片,然后上面铺层锡纸就可以煎鸡蛋了,真的好方便啊

网友(2019-08-04):
问下是哪个主控的,可以烧开水了。

网友B:
用的什么仪器,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仪器,在哪买的?

海康的,某宝有,现阶段有BUG,不要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M3350呗,跑圈摸了下,怀疑人生

是超烫还是温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康的,某宝有,现阶段有BUG,不要买

什么价格购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超烫还是温热?

不热,一点都不热,凉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热,一点都不热,凉凉的

一首凉凉送给3350

网友(2024-10-13):
我的跑圈也能到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