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戴尔鼠标换微动,第一次用手机发帖,体验还不错

楼主(2019-06-30):
这个戴尔的鼠标质量不咋地,使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左键出现连击,右键出现按键漏电,不按的情况下也会自己跳出来
黑色的鼠标,体型有点大,适合大手使用

只有底部有两个螺丝,前面是卡扣卡的

看着里面很简单,打开一看,有些失望,这是一个几百万设备上配的

鼠标有插头,这个好评

网友A:
不喜欢这种结构的鼠标,有时候手指放得高一点,按下按键时候会觉得吃力

网友B:
貌似好多DELL的机器送的就是这款鼠标吧~

楼主:
不知名的凯华微动

型号都看不到

看看传感器

后面的红外发光管

换下来的微动开关,手感一般,也不是太耐用

从以前的零件盒里面,找出来两个微动开关

网友C:
凯华的微动手感比较硬性

楼主:
下面说说换的过程

焊台的温度以前调的有点高了,不过也没关系

找出来松香和吸锡线

两样东西加起来,可以快速又不伤电路板的情况下拆卸零件,尤其是双面板

很快就拆下来了,电路板也没有受伤

手拿着往上面堆锡也能焊下来,但是有时候会伤电路板

其实平时自己也没这么讲究,只是这次做个示例吧

犯不着用太好的微动,家里好像以前有换下来的

网友D:
前排围观,搬个板凳坐下看看

楼主:
焊接的过程就比较简单了

没有用太好的焊锡丝,用的是右侧的,一般焊个东西足够用

好的焊锡丝都是用来焊贴片和fbga芯片

焊完了再用洗板水洗一下

洗完了,很干净

只是洗板水不是很专业,好像是喷码机上面用的稀料,还有一些味道,平时也不怎么爱用

安装的过程比较简单,就不发出来了

楼主:
清洗完很干净的,就是这个洗板水不是很专业,味道有些大,大家都是用什么清洗的电路板呢?

网友E:
看上去也是简单之极,和山寨唯一区别是用料好一点。

楼主:
第一次用手机发帖,想提两个意见
第一就是图片不能多选,只能一次上传一个,有些麻烦的。
第二就是文字的输入框不好点,要点选很多次,才能出现文字的输入框,然后输入文字
第三,就是上传完图片以后想,第二次再补充图片,试了几次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种结构的鼠标,有时候手指放得高一点,按下按键时候会觉得吃力

手感确实一般,可是在卧室使用,想尽可能的不使用无线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好多DELL的机器送的就是这款鼠标吧~

是的,高频次的使用情况下,坏的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凯华的微动手感比较硬性

估计就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排围观,搬个板凳坐下看看

你插的真快:cal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也是简单之极,和山寨唯一区别是用料好一点。

你概括的很全面,一会回去在电脑上给你加分

网友:
我是来看焊台的。

网友:
拆开微动打磨一下说不定比新的用的更久。
罗技m100r,两年不到就左右全双击,打磨之后现在已经三年了。

网友:
宽而平的滚轮不错,当年买了个双飞燕滚轮很宽,中间还有凹下去的弧度,食指按着很舒服

网友:
经典的鼠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