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内存条无法识别

楼主(2019-06-30):
靠cpu的内存插座用不上,插上就开不了机,无三声报警,清理过多次内存插座都无效,第一次拆下cpu清理触点可以了,晚上回家又不行了,微星b75,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内存管理,坏了?

网友:
拿牙刷蹭蹭CPU插座和内存插座

网友:
更换CPU测试,确定是主板还是CPU问题

网友:
试试单条内存,可能cpu的内存控制器有点问题,要么换内存,要么换CPU~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CPU和CPU底座有没有问题,CPU触点拿橡皮擦一擦试试,可能时间长了有氧化。

网友:
如果换其他插槽没问题,那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插槽或者CPU座的触点有问题,要么CPU坏了

网友:
这个只能用替换法试

网友:
最好换其他配件测试。比如更换CPU,更换主板。更换内存。

网友:
先换槽位试试

网友:
我印象中,主板设计时,靠近cpu的插座,一般不用或者都最后使用。

网友A:
底座连pcb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没插内存条时,应听到内存检测报警,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cpu或主板固障导致没进行到内存检测,如果有检测报警声,那才有可能考虑内存插槽与内存条故障

网友C:
看楼主描述自己动手清理过CPU插座触点可以了,应该是CPU插座的问题,我的H87也是CPU只能单通道,后来发现插座上的插针有歪的

网友:
插上就开不了机,无三声报警,清理过多次内存插座都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插内存条时,应听到内存检测报警,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cpu或主板固障导致没进行到内存检测,如果有检测 ...

没上内存条,有三声。是右边的可以用。但是左边的一插上就用不了。只插左边的也不行,没有报警,清理过一次CPU插座就可以了。针脚没看见有弯。但是过了几小时再用
又不行了。再清理CPU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描述自己动手清理过CPU插座触点可以了,应该是CPU插座的问题,我的H87也是CPU只能单通道,后来发现插 ...

没上内存条,有三声。是右边的可以用。但是左边的一插上就用不了。只插左边的也不行,没有报警,清理过一次CPU插座就可以了。针脚没看见有弯。但是过了几小时再用
又不行了。再清理CPU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连pcb是否有问题

这个看不到。

网友:
1:0号沙纸折叠,打磨内存插座。
2:整块主板水洗,毛刷+洗洁精。
3:换硬盘数据线。
如果使用有6 7 年,应该考虑氧化层,我的台式机洗过后十分正常,原先有时花屏没有了。

网友:
只插一条内存不行,还是其它槽都插有内存,内存换过吗?CMOS清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