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KEF Q700的同轴喇叭

楼主(2019-06-30):
11年买的一对音箱,听的次数不多,放在客厅,紧接着结婚生子,由于音量较大被禁止使用,最近才有空重新接上听听。一听就不对劲了,一边几乎没有高音,打了客服电话说是要自己快递到公司总部,实在下不了决心出这个快递费,因为动手能力几乎为零,抱着断了线还能接一下的想法开始动手拆喇叭。1.这是还连在音箱上的样子

2.正面的照片

3. 看看这个分频器的连接

4. 菊花照。中间是个塑料盖子,可以拧开

5. 中间盖子拧开后的样子

拆完了发现,没招,也不知道是高音头坏了还是分频器坏了,也不知道喇叭的维修方法,只能看是不是马家淘个同尺寸的同轴喇叭,虽然声音不匹配,总比没有好吧。

网友A:
看厂家有得修不 总比网上卖一个好吧

网友:
测下啊!或都用个5号电池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厂家有得修不 总比网上卖一个好吧

拆下来了,万用表测试高音部分断路,厂家邮件回复要买新的,1000/只……感觉划不来,自己淘了两只6.5同轴,打算先换一个试试,左右音质差别不大就凑合,差异大就一对都换掉。

网友(2023-08-22):
引用 楼主:
拆下来了,万用表测试高音部分断路,厂家邮件回复要买新的,1000/只……感觉划不来,自己淘了两只6.5同轴 ...

楼主淘了什么牌子的同轴喇叭!?

网友:
高音喇叭的连接线也太细了看起来跟耳机喇叭连接线差不多。

网友:
以前电子市场有专门修喇叭的  这种大口径喇叭都可修的。 继续拆,音盆能拆下用脱胶剂然后能看到音圈 换音圈,线如果烧断了音圈肯定也烧焦了

喇叭线这么细  外面再粗的音箱线有什么用 智商税。  KEF 声音不错喜欢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