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尼德科直流电机做风扇

楼主(2019-06-30):
这个电机的电源排线叫什么,怎么连接,又大神知道吗?

网友:
端子排线,具体要看针脚是间距

网友A:
按下图接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图接线就可以了

想弄个调速器板,要用什么样的

网友:
这个电机是星形绕法吗。

网友(2019-09-08):
这电机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电机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