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高仿OPPO 5V4A充电器输出电压不稳汇报帖

楼主(2019-06-30):
1个卖家赠送的坏的高仿“OPPO 5V4A”充电器,修复脱焊、虚焊后后有输出电压不能带载,经排查输入电解无容,替换电解后带载电流能有2.8A了(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782

但奇怪的是,调小负载电流,输出电压不升反而略降。直至0.12A时输出电压才回升至和2.8A时相当。对此,大神@ kyhwhb提醒,输出电压反常应和431不良有关

觉得大神分析得在理,壳子也没合,网购替件

右侧低压区3条腿的就是嫌疑对象431

这个角度才能看清431印记

包邮没有数量更少的选项,撸了100个431,慢慢用吧

这回的焊点自己比较满意

带载情况有点改善。

关键调整负载电流过程中,输出电压一直比较稳定。无疑是治到病根了,在此感谢kyhwhb 大神提醒!至于总体输出电压偏低的情况已不算问题,其实只要把431的下拉电阻改小一点就成。因为只是借着问题学习找原因,不是真想用它,就不纠结了。

充电器静态功耗正常

准备给米5充电试试

隔着U表充手机

拔掉U表直充,根据功率计显示值估猜,应该能有1A左右了

431坏的旧件基本无损拆下来了,顺便用渣表对新件和旧件进行了对比测量,结果记录在此。作为个案,也许毫无意义,也许对表测粗略判断431好坏有一点参考作用,谁知道呢?!
新件,二极管档测量有读数的3次是A-K 、A-R 、R-K,分别依序展示在3张图的左侧,图的右侧即拆下的旧件的对应测量结果。

汇报完了,衷心感谢热心助人的众坛友,你们是论坛的一股清风,代表了论坛的希望,祝你们好运!
谢谢你路过!

网友:
谢谢分享。100个431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我上次搞烂一只,还有一只没搞,改天有空了换电容,换431试试

网友:
木有牙膏,先围观大婶得瑟。。。。

网友A:
谢谢分享
我感觉吧,不一定就是431有多大问题,或许是山寨PCB的设计上有些粗糙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电路的上取样电阻连接到了如图中的A点去了,导致不同的功率(占空比)下431受到的干扰也有所不同。对于要求高的电路电压反馈点通常要在靠后的一个电容连接点之后,如图中的C点。

猜测一下,博大家一笑

网友:
看A-R对比,看来431真坏了

网友:
玩出花来了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
这点差异,不注意都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我感觉吧,不一定就是431有多大问题,或许是山寨PCB的设计上有些粗糙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 ...

经老师指点看了一下,上拉电阻,确实是接在整流管后,最靠近的电解的+极引脚前的箔线处。老白不懂电路和器件性能,感谢科普基础知识,以后可以用上了。大神给新手的回复,历来认真严谨,润物无声,敬佩你的德、技,论坛之幸也!

网友:
100个,怎么用得完啊

网友:
看来这个是楼主当学习了

网友:
非职业维修人员100个431得用到猴年马月了~

网友:
楼主那个彩屏是哪里来的

网友:
楼主可以给个431链接不?我怕买来得不到用,我用直插替换就是电压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