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视得安”CM980AY2对讲门铃的开门键失灵修理失败

楼主(2019-06-30):
家里门铃上的第三个按键“开门” 键,按了楼下单元门不开,失灵。

这机子已自己修过几次,一次是可视显像管烧了自己网上淘了个二手显像管换了修好,
一次是门铃的几个微动开关接触不良,自己把三个全换了修好。

这次是按开门键失灵,拆开看看。
这是外观。

后面的接线图看一下

下面的三根线是接到可视显示器部分的。

打开看看

电路板背面图

板上很多电解电容都漏液甚至烂断脚了,光是肉眼可见漏液的就有7个。
从废板上拆了些电容换上(另外没漏液的近20个小电解没换,太麻烦了),
但并没有什么卵用。

没有电路图,没能力也没精力跑线路,于是放弃。

装回后,至少楼下还能呼叫,知道有人来,但开门键失灵还是没修好。

找物业上电工,给我一张照片,让我按这个型号自己换个门铃,代用型号如下,但外观明显不一样,和现有可视显示屏虽兼容,但大小不协调。
于是并没有换。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个型号的机子的维修资料?
我网上看到有这个品牌的其它型号的不开锁的维修资料,但没找到这个型号的。

网友A:
你要首先确定下楼下的电磁锁和电路板是不是好的,可以到邻居家问问,再一个看下自己家的线路有没有问题,这个应该每层都有一个控制器,可以找邻居借一个机子试下,这个机子开锁不一定是按键坏了,应该有个控制回路,看看控制回路的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首先确定下楼下的电磁锁和电路板是不是好的,可以到邻居家问问,再一个看下自己家的线路有没有问题,这 ...

找物业电工上门来看过,他查过本层的控制器,说是没问题。
然后把我家机子拆走拿回去试机的,电话告知我这室内机坏了,让我100多重配一个
我让他把机子还我,我才拆开尝试修理的。

网友:
还挺复杂的那

网友:
重点检查漏液附近线路,估计腐蚀短路了

楼主:
好奇这东西自己给第4根线一个高电平,能不能直接开锁。

网友B:
有电路图,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物业电工上门来看过,他查过本层的控制器,说是没问题。
然后把我家机子拆走拿回去试机的,电话告知我 ...

你连上机子按开锁按键用万用表测量地和开锁的端子看下有电压变化吗

网友:
这电容的质量太差了,应该全换的,估计是一家厂出的,全换也用不了多久吧?20多个电容也就半小时换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图,上传不了图片

方便的话直接发我邮箱13458482@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上机子按开锁按键用万用表测量地和开锁的端子看下有电压变化吗

没有变化。
应该是某个三极管没有正常工作。
电路有点复杂,查线路约有4个三极管直接参与开锁动作(反面有近30个贴片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还是截止区都不一样,电平要求高低也不一样,可能是几个三极管组成了与、或、非的门电路做逻辑判断,这样就要结合其它信号(监控键、报警状态、语音通话键、听筒摘机开关)分析的。

发出开锁信号可能也不是简单的高低电平控制,看厂家介绍是输出特定波形的方波(相当于一个特定钥匙信号),楼下单元门的锁才会响应。
没有维修资料我是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