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2246EN板子

楼主(2019-06-30):
2246板子圈⭕红色圈那个点连到那里,一头是USB插头另一走线不知道那里,请求各路大神指点,在此多谢!

网友:
我看不下去了

网友A:
USB3.0的吧,是不是地?

网友B:
哪里和那里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和那里是有区别的~~~~

哈哈哈哈!有嘴巴的是要问的,没有嘴巴的是不需要问的。

网友:
这个点接到那里呢,我想你是不知道接到那里的,可能是接到哪里的,也可能是接到哪里的,究竟是接到那里呢,我们看下楼下关于那里与哪里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的吧,是不是地?

是的,度娘说那条线是SSRXT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度娘说那条线是SSRXT

把主控和缓存全拆了没量出那组线接那里

网友C:
怎么焊成这样,东倒西歪的 看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焊成这样,东倒西歪的 看不下去了

经过一个月的抢救无效就成这样了。那条线应该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