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高人 空调制冷正常 但是不滴水 为什么?

楼主(2019-06-30):
tcl变频空调 去年冬天买的 今年夏天第一次用制冷  发现室外机不滴水  但是室内机正常制冷 现在设置温度28度 用红外测温仪测室内机出风口温度为19度 这是压缩机工作时的温度 等会儿看压缩机停了后 出风口温度是多少再说吧

网友:
出水口装高了。

楼主:
那么水去哪里了?不滴水的话 室内机里的水会越攒越多 最后造成室内机漏水  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室内空气干燥

网友:
开久一点就滴水了

网友A:
停机这么久,没十五分钟半小时不出水的,如果房间干燥,水也会少

楼主:
隔壁邻居的格力  那水滴的真叫一个快

楼主:
开一天了还不行 不过制冷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机这么久,没十五分钟半小时不出水的,如果房间干燥,水也会少

24小时了 没见一滴水 但是制冷正常

网友:
房内湿度不行

楼主:
我去 我隔壁家的空调水滴不断的呀  好吧 我去傻宝买个湿度仪

网友B:
我觉得制冷能力肯定不行了,室内机蒸发器上温度降低不到水蒸气冷凝的温度,无法形成冷凝水

网友C:
我来猜一下,变频的和定频的不一样吧,定频的就两个状态,要么温度还没达到时的全力制冷,要么是温度达到设定值了,停机l不制冷,所以全速制冷时蒸发器的温度低,结露就多一点。变频的不一样,它是需要多少力出多少力,也就是说我猜当时它并不在全力制冷的状态下,蒸发器温度不那么低,所以结露就没有定频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猜一下,变频的和定频的不一样吧,定频的就两个状态,要么温度还没达到时的全力制冷,要么是温度达到设 ...

问题是楼上 还有隔壁邻居 都是变频的 格力和海尔的 都成串的滴水  唯独我的不一样

湿度计在路上了  收到上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制冷能力肯定不行了,室内机蒸发器上温度降低不到水蒸气冷凝的温度,无法形成冷凝水 ...

设置到26度 冷的受不了  28度正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到26度 冷的受不了  28度正好

隔壁温度没开这么高吧,你开个18度,运行1小时看看滴水不?还不滴水也不从室内机漏水,那可能是水管漏了,都漏到墙里去了!

楼主:
湿度计到了几天才有时间拿出来测试  用优惠购里券买的 很便宜 字很大 值得买 如果测量数值准的话

这是没开空调的室内温度和湿度 坐标河南中部 昨晚刚下了暴雨 今天白天很凉爽

楼主:
拍了照片后开的空调 然后上传论坛发帖子 然后 温度就有下降 湿度也下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隔壁邻居的格力  那水滴的真叫一个快

这个没法比,我家海尔冻得我哆哩哆嗦,也不出水。   邻居家的美的,跟水龙头一样哗哗的趟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法比,我家海尔冻得我哆哩哆嗦,也不出水。   邻居家的美的,跟水龙头一样哗哗的趟水。 ...

一个小时过去了 请看我的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