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整了个智能音响主板,不知道为啥点不亮

楼主(2019-06-30):
整了个智能音响主板,不知道为啥点不亮。 说是接12v 白色插口第3针负极第4针正极,红色插口接喇叭,上电咋都不亮,难道接错了?还是电源不行,求大神解答

网友:
这是接的1、2脚吧?

网友:
想确定电源一般都找最大的电容 , 按正负极 用万用表嘀嘀  档 找

网友A:
整不亮,先把电源找出来再说吧。那四个电感应该是数字功放输出的,电源负就是周围那些大面积裸露的铜箔,正极看看那两个25V 220UF的电解电容的正极端有没有到那两个4P插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不亮,先把电源找出来再说吧。那四个电感应该是数字功放输出的,电源负就是周围那些大面积裸露的铜箔,正 ...

找出来了,接上还是不亮

网友B:
先检查下白色连接件1、2脚连接的哪儿,会不会因为上12V电压损坏啥?再整明白这两组4P连接件是干嘛的,没有意外那组红色的应该是控制用的,是不是需要连接控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下白色连接件1、2脚连接的哪儿,会不会因为上12V电压损坏啥?再整明白这两组4P连接件是干嘛的,没有 ...

红色是接喇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出来了,接上还是不亮

是不有待机开关键

网友:
检查一下主控供电有木有。

楼主:
是不是1a的电流不够

网友:
插脚应该不会空置 红色接两个喇叭 白色电源两个 剩下的空脚应该是开关 短接试下

网友A:
1A电流足够,不过你先上5V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电流足够,不过你先上5V电压试试

5v试过,没反应

楼主:
插电主板cpu温的,为啥就是不启动

网友B:
目前来看,一块万用表还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来看,一块万用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会啊

楼主:
估计这个板子没有系统程序,所以无法启动

网友:
楼主胆子挺大的~

网友:
哪里弄的?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