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鹏鸟爱拆解之09:首拆亚伦AARONTEK ADS5012H手持示波器

楼主(2019-07-01):
前段时间看到有网友发一款亚伦手持示波器,100M,耐压400V持续电压,峰值800V,398元,如果准确度足够的话那简直太划算了。于是长草了很久后就直接拿下了,今天货到了,迫不及待的“开苞”。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下面是说明书

说明书还比较简单,一看就比较山寨。下面开始主角出场

看起来还比较简单,外壳胶皮摸起来比较舒服,按键也比较舒服。但还是要提些建议:
1、没有生产信息,除了这面右上角有一个型号外,没有任何厂家信息及出厂编号。很山寨的。
2、没有防拆帖,不利于售后。
下面开拆

上图中下面的芯片打磨了,不知道型号,应该是主控。

好了拆解到此结束,看起来做工还可以,结构比较简单,楼下进行测试。

楼主:
下面是重头戏了,工具买来是用的,不是摆设的,手头有一个信号源,直接上家伙,比对下。首先是19.7kHz的三角波

接下来是25。7M的三角波

5.19M的正弦波

4.63M的方波,有些变形,不知道是信号源的问题还是示波器的问题,说明书说高频时要用10X探头,我用的是直连线。

440Hz方波,很漂亮

439kHz正弦波

我的信号源只有5M,高频测不了,但这些测得的还可以,简单维修还是不错的了,已经足够用了,哪位大神有高频信号源可以继续测试,我也能更好的了解这个小东西的性能。

拆解测试完毕,欢迎大家拍砖,谢谢!!就当我是给大家做福利了,自费给大家测试。大家自己买不买就看自己的需要了。

网友:
非常不错,价格可以,想买个示波器很久了,单位申请到现在都看到,就算下来了也不是自己的。手持的尤德里都要1000块,那种USB的还要带电脑,据说不靠谱。TB上的套件,玩具一样的东西也要好几百。这个用用和方便,还不占地方。有链接部。

网友:
哈哈,这示波器有点鸡肋,M4的MCU,外挂8MB的flash。被打磨的那是采样ADC。

网友A:
挺差劲的做工,国产设备把精力放在芯片打磨上,而不是性能开发打败对手,我还是觉得买台二手安捷伦福禄克比较合适,对国产货已经没什么兴趣

网友:
谢谢分享,窃以为100M大概是没有的

网友:
哈哈,还行,就是单通道的,这是最大的缺点

网友:
自己公司用的是利利普的单通道300M,价格嘛1600左右吧,双通道100M的大概3400多。用起来一般的维修都没问题,太高频率的基本上就上台式示波器了。用这玩意就是图方便。利利普的之所以价格比较贵,是因为能够定制协议,售后很完美。

网友B:
看波形不像是100m的。
存储深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差劲的做工,国产设备把精力放在芯片打磨上,而不是性能开发打败对手,我还是觉得买台二手安捷伦福禄克比 ...

有些手电驱动板和充电宝一体板也是,不想让人知道单片机型号和降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差劲的做工,国产设备把精力放在芯片打磨上,而不是性能开发打败对手,我还是觉得买台二手安捷伦福禄克比 ...

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竞争,贵了没人买,只好凑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波形不像是100m的。
存储深度是多少?

说明书不是写了吗?128KB

网友:
看ADC的引脚排布,猜测型号应该是AD9288,但是9288的最高采样率只有100MSPS
主控是GD32F407,,GD的很多型号都号称和ST的兼容,估计是直接抄的,STM32F407的主频最高是168MHz,DMA最大传输频率是84M,即使是把处理器超频,勉强到100M,,也只和ADC频率相当,那么采样率应该最大只有100M,不知道宣传的500M是怎么来的

这个要是能做到100M采用率,20M模拟带宽就已经算很了不起了

网友:
看布板和结构设计,做工还行啊,至少说明这家公司人不少,且是认真做事的样子。

网友:
做工还像那么回事,维修一般电子产品应该是够的。

网友:
4.6M方波就这个样子了,实际带宽能不能有20M还再说。就是个玩具,不如买个二手HP老机子,大厂经典款用着舒服指标也有保证

网友:
示波器数字示波器一直是工程师设计、调试产品的好帮手。但随着计算机、半导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电路系统的信号时钟速度越来越快,信号上升时间也越来越短,导致因底层模拟信号完整性问题引发的数字错误日益突出。针对这些新的测试挑战,示波器供应商不断推出了性能更好的数字示波器。但要想准确快速地对系统信号进行分析,测量时还有很多新的因素必须考虑。如仪器速度能否跟上被测信号的变化、带宽是否足够、测量方法会不会引入干扰,甚至还有所使用的探头是否合适等等。

问题1:每台示波器都有一个频率范围,比如10M、60M、100M.。.我手头用的示波器标称为60MHz,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最大可以测到60MHz?可我用它测4.1943MHz的方波时都测不到,这是什么原因?

答:60MHz带宽示波器,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好地测量60MHz的信号。根据示波器带宽的定义,若输入峰峰值为1V的60MHz正弦波到60MHz带宽示波器上,您在示波器上将看到0.707V的信号(30%幅值测量误差)。如果测试方波,选择示波器的参考标准应是信号上升时间,示波器带宽=0.35/信号上升时间×3,此时您的上升时间测量误差为5.4%左右。

示波器的探头带宽也很重要,若使用的示波器探头包括其前端附件构成的系统带宽很低,将会使示波器带宽大大下降。如若使用20MHz带宽的探头,则能实现的最大带宽是20MHz,如果在探头前端使用连接导线,将会进一步降低探头性能,但对4MHz左右方波不应有太大影响,因为速度不是很快。

另外还要看一下示波器使用手册,有的60MHz示波器在1:1设置下,其实际带宽将锐减到6MHz以下,对于4MHz左右的方波,其三次谐波是12MHz,五次谐波是20MHz,若带宽降到6MHz,对信号幅值衰减很大,即使能看到信号也绝对不是方波,而是幅值被衰减了的正弦波。当然,测不出信号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如探头接触不好(该现象很容易排除),建议用BNC电缆连接一函数发生器,检验该示波器本身有没有问题,探头有没有问题,如有问题,可和厂家直接联系。

问题2:有些瞬时信号稍纵即失,如何捕捉并使其重现?

答:将示波器设置成单次采集方式(触发模式设置成Normal,触发条件设置成边沿触发,并将触发电平调到适当值,然后将扫描方式设置成单次方式),注意示波器的存储深度将决定您能采集信号的时间以及能用到的最大采样速率。

[#page#]

问题3:在PLL中周期抖动可以衡量一个设计的好坏,但是要精确测量却非常困难,有什么方法和技巧吗?

答:在使用示波器时,要注意其本身的抖动相关指标是否满足您的测试需求,如示波器本身的触发抖动指标等。同时要注意使用不同的探头和探头连接附件时,若不能保证示波器的系统带宽,测量结果也会不准确。另外关于PLL设置时间的测量,可使用示波器+USB-GPIB适配器+软件选件来完成,也可用较为便宜的调制域分析仪。

问题4:为什么我的示波器有时候抓不到经过放大后的电流信呢?

答:如果信号的确存在,但示波器有时能抓到有时抓不到,这就可能和示波器的设置有关系。通常可将示波器触发模式设置成Normal,触发条件设置成边沿触发,并将触发电平调到适当值,然后将扫描方式设置成单次方式。如果这种方式还不行,那就可能是仪器出了问题。

问题5:如何测量电源纹波?

答:可以先用示波器将整个波形捕获,然后将关心的纹波部分放大来观察和测量(自动测量或光标测量均可),同时还要利用示波器的FFT功能从频域进行分析。

问题6:新型数字示波器怎样用于单片机开发?

答:I2C总线信号一般工作速率不超过400Kbps,最近也出现了几Mbps的芯片,有的示波器在设置触发条件时,无需顾及不同速率的影响,但对其它总线,如CAN总线,则需要先在示波器上设置CAN总线当前的实际工作速率以便示波器能正确理解协议,并正确触发。若想对Inter-IC总线信号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如协议级分析,可使用逻辑分析仪,但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高。

问题7:关于模拟和数字示波器比较的问题:1、模拟和数字示波器在观察波形的细部时,哪个更有优势(例如在过零点和峰值时,观察1%以下寄生波形)?2、数字示波器一般提供在线显示均方根值,它的精度一般是多少?

答:1)观察1%以下寄生波形,无论是模拟示波器还是数字示波器,观察精度都不是很好。模拟示波器的垂直精度未必比数字示波器更高,如某500MHz带宽的模拟示波器垂直精度是±3%,这并不比数字示波器(通常精度为1~2%)更具优势,而且对细节,数字示波器的自动测量功能比模拟示波器的人工测量更精确。

2)对于示波器的幅值测量精度,很多人用A/D位数来衡量。实际上,随着您所用的示波器带宽、实际采样率设置等,它会有所变化。若带宽不够,本身带来的幅值测量误差就很大,若带宽够了,采样设置很高,实际的幅值测量精度也不如采样率低时候的精度(您有时可参考示波器的用户手册,它可能会给出不同采样率下,示波器的A/D实际有效位数)。总的来讲,示波器测量幅值,包括均方根值的精度往往不如万用表,同理,测量频率它不如频率计数器。

问题8:毛刺触发指标有什么意义(例如5ns)?假如有一个100MHz示波器,测量的方波信号大约是10M左右,而且是占空比1:1左右的方波,设想一下,一个10M的方波,它的正向或负向的脉宽都是50ns,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真正用到5ns这个性能呢?

答:毛刺/脉宽触发一般有两种典型应用场合,一是同步电路行为,如利用它来同步串行信号,或对于干扰非常严重的应用无法用边沿触发正确同步信号时,脉宽触发就是一个选择;另一是用来发现信号中的异常现象,如因干扰或竞争引起的窄毛刺,由于该异常是偶发显现,必须用毛刺触发来捕获(也有一种方法是峰值检测方式,但峰值检测方法有可能受其最大采样率的限制,所以一般是只能看而不能测)。在问题所提的例子中,若被测对象的脉冲宽度是50ns,而且该信号没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因干扰、竞争等问题引起的信号畸变或变窄,那么用边沿触发就可同步该信号,无需使用毛刺触发。根据不同的应用,未必会使用到5ns这个指标,一般用户将脉宽触发设置为10ns~30ns。

问题9:在选择示波器时,一般考虑最多的是带宽,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要对采样速率有所考虑呢?

答:取决于被测对象。在带宽满足的前提下,希望最小采样间隔(采样率的倒数)能够捕捉到您需要的信号细节。业界有些关于采样速率经验公式,但基本上都是针对示波器带宽得出的,实际应用中,最好不用示波器测相同频率的信号。若在选型时,对正弦波选择示波器带宽应是被测正弦信号频率的3倍以上,采样率是带宽的4到5倍,也即实际上是信号的12到15倍;若是其它波形,要保证采样率足以捕获信号细节。若您正在使用示波器,可通过以下方法验证采样率是否够用:将波形停下来,放大波形,若发现波形有变化(如某些幅值)就说明采样率不够,否则无碍。另外也可用点显示来分析采样率是否够用。

问题10:如何理解“考核波形采样率够不够时,将波形停下来,放大波形,若发现波形有变化(如某些幅值)就说明采样率就不够,否则无碍。也可用点显示来分析采样率是否够用。”?

答:我有幸给用户做过实测,曾亲历这种现象。当时被测对象是一种看上去很随机且高速变化的信号,用户将触发电平设在-13V左右。波形采集下来后想放大测量细节时,却发现改变示波器时基(SEC/DIV)设置时,信号幅值突然变小,我当时将示波器改成点显示,发现好像是点数(存储深度)不够,但我比较点显示和矢量显示后,发现若矢量显示有一定可信性,那么就是当前的两个采样间隔(采样率的倒数)中信号有突变,但未能被采集到(采样间隔不够细,即采样率不够高)。我换了一台同样存储深度但采样率较高的示波器,发现问题消失了。

存储深度也会影响示波器能用到的实际最大采样率。存储深度太浅可能是个问题,因为存储深度可能限制能实际用到的最大采样速率,但实质上是采样率不够,丢失了信号细节。存储深度不够深,可能会导致实际采样率不高,这一点跟厂家提供的指标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差劲的做工,国产设备把精力放在芯片打磨上,而不是性能开发打败对手,我还是觉得买台二手安捷伦福禄克比 ...

也不能怪他们,其实这种低端而有性价比的东西更怕被人抄,而且很容易就抄出来了,像葫芦壳安捷伦那种高端货,即使抄得了板子,软件也抄不出来,即使抄出来了估计成本就比人家高了,得不偿失,所以找自家人下手才是王道

网友:
现在即使买二手福禄克也不买国产全新的,哎,真心二手的很好用

网友:
这个比论坛中奖那个玩具还是要高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