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oundPEATS Q30 磁性无线 蓝牙耳机拆解 CSR8645APTX

楼主(2019-07-01):
SoundPEATS Q30 磁性无线 蓝牙耳机 拆解
CSR8645蓝牙芯片,支持APTX蓝牙无损,偏低音,音质不错。
两节聚合物电池并联,都带保护板。6毫米耳机单元,直流电阻约34欧。加热耳机外壳,就可以拆解, 注意控制温度,耳机单元温度不能太高,振膜会变形。

网友A:
一般这样的电池,使用时间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样的电池,使用时间多久?

6个小时左右把 看实际情况。

网友:
姚锡灼欠钱不还

网友:
8645还是不错的,就看喇叭单元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