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哈曼卡顿3代音响并维修

楼主(2019-07-01):
转眼间,大学4年的生活就这么结束了。我把我心爱的哈曼卡顿音响寄了回家;当我打开包装的时候心里是很高兴的,因为他居然没破。当我兴冲冲的把线接好,准备享受音乐的时候,我发现音响的灯居然不亮了。。。。。。于是就有了拆机图。。

这款音响的螺丝钉被这个东西堵住了,所以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拆;拆解只需要用一个工具把它拔上来就能看到螺丝钉了;我这里用网线钳来拔

做工挺不错的,居然还有密封胶条

但是拆机并不是我的最终目的,我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我心爱的音响修好。

这是散热片拆掉的样子,看起来和正常的板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用万用表瞎量了一通,发现稳压IC没有供电。

最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花了20蚊,上网买了份图纸。

难道是开关坏了?

在元件位置图找了一下,然后我试着把那两个引脚用锡连起来试试,结果发现居然修好了。。。(太兴奋,图没拍!)

好,可以用了。洗洗澡,睡觉觉!

网友A:
试着把开关修好?

网友B:
这音箱看起比较特别,开关直接换个就行

网友:
这不是 奶瓶消毒器?!

网友C:
多年前的概念产品。透明音箱终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把开关修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曼要这么设计 其实根本不是开关,是调低音的电位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前的概念产品。透明音箱终量产

说实话,这音响声音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音箱看起比较特别,开关直接换个就行

不管了,修修补补再战几年

网友D:
产品声音非常棒,缺点喇叭泡沫边,容易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产品声音非常棒,缺点喇叭泡沫边,容易烂

这玩意容易进灰,进了就很难清理

网友(2019-08-05):
我也是同样问题,一直是正常使用,忽然插电没反应,看到你的贴,也是拆散了,当我拆调低音的旋钮时,才发现原来低音调节旋钮原来也是一个按键电源开关!按了下通电又正常,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碰到关了,又装回去了。因为我是买二手的,根本就不知道原来这是个多用开关,买来就接通状态,只知道能调低音,从未按过。

网友(2019-11-13):
我也有个三代不开机,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E:
我也有个三代,不开机没反应,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2019-12-14):
一直使用一对大珠江落地箱完全不用低音炮两个箱子各一个10寸泡沫边低音不用很大声音宽松的低音源源不断

网友:
前几天捡到个成色差断了条连接线的。不知几代好或坏的吃灰中。

网友(2020-01-25):
请问下楼主的图纸是从哪里买的

网友(2020-04-02):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三代,不开机没反应,不知道怎么修

或许我也可帮你修

网友:
楼主有副箱音量控制图吗?

网友:
在吗,可以给我一份哈曼卡顿音箱的图纸吗,个人研究用,我的音箱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