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暴风TV坏了,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9-07-01):
去年买的[暴风 AI电视7C 50英寸]坏了,故障为黑屏但有声音,背光不亮,断电重启依旧。大概是哪个部件坏了?

且垃圾暴风公司快要**了,内置APP很多都不能用或不好用广告泛滥。貌似也不能ROOT,或者有啥办法能ROOT ?

屏幕估计是好的,是否可以将主板换了,改装成DIY电视?  有相关教程么?大概花费多少?

@带刀者

网友:
黑屏有声,要先查电源板,再查灯管。顺着电路走一遍。可能电源无输出,灯管坏,线路断,一般不难。祝楼主顺利修复。

网友A(2019-08-01):
ADB进去可以搞掉那些广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B进去可以搞掉那些广告

有没有具体去除暴风广告的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具体去除暴风广告的教程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5471 参照这个,不过操作有风险,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用手机打开电筒,确认下屏有没有显示,如隐隐的能看到显示画面,说明只是背光。
我记得论坛有人修过背光的led的,用个什么办法一个一个找出来的

网友(2019-10-17):
电源,升压板,led灯条,基本就这三块

网友:
我记得上次暴风售后来修过这个毛病,说屏幕连着的那块长条板上的贴片电容短路了,我了个擦

网友:
背光恒流板和背光灯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
不是有三包吗?出保了?

网友:
背光led灯珠或背光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