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各位大佬,建兴cv1-8B256掉盘怎么开卡

楼主(2019-07-01):
这个固态硬盘是新笔记本里拆出来的,原来装硬盘盒里面使用,用的不多,后来装电脑里面(ngff转的sata)用没多久就蓝屏掉盘了
不知道怎么能够开卡,网上随便下载的开卡软件,开不成功,不是没反应就是报错,
sm2246em的,网上说很容易开卡,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搞,各位大佬提提意见,拜托了!

楼主:
试了很多个版本后,最后用SM2246AB_MPR0508A这个版本开卡成工,性能感觉比不上原来,但是能用就行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先试试半小时大法

网友B:
买个转接卡,SATA转成USB,镊子短接屁股的G和R孔,然后就是百度文库的教程了,嫌麻烦的就自己花点钱让专业人士开

网友C:
2018年的标签去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试试半小时大法

什么叫半个小时大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转接卡,SATA转成USB,镊子短接屁股的G和R孔,然后就是百度文库的教程了,嫌麻烦的就自己花点钱让专业 ...

我之前弄了,不知道是版本不对还是设置出错什么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8年的标签去保啊

这个是oem的,笔记本拆出来的,自己保修不了,而且笔记本不在了

网友D:
0DDL的颗粒,单颗容量128G,16nm制程 ,可惜啊对于老的主控2246EN的太勉为其难, 2246的BCH效验位不高,所以16nm的颗粒打很大折扣,PE数真的不高就翘了!但是通过测试架跑ECC校验的低级格式化16nm颗粒甚至比一些19nm的体质还好,所以初始特性很好不代表漏电比19nm的稳,多半需要更高级别的BCH或者LDPC的校验!像一些主控比如2256K或者MK8115,前者是带LDPC的,后者是72位的BCH,我给他们匹配了9DDL的16nm的MLC,感觉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速度和耐久度还不错,勉强是一个MLC盘的正常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转接卡,SATA转成USB,镊子短接屁股的G和R孔,然后就是百度文库的教程了,嫌麻烦的就自己花点钱让专业 ...

这颗粒用在2246en上迟早要漏

网友D:
2018年的盘,2019年就完蛋,这种盘就是明显的主控和颗粒放错了位置!如果是批量产生的坏盘是不错的捡漏。按如下方式匹配性价比会很高 2246EN+19nm ;2256K+16nm

这个原理相当于早期光驱CD-ROM你拿一个SVCD的碟子去读,可以用通过软件升级,但是纠错和支持就不好,而且SVCD光碟是个过度兼容性差,容量比一般VCD碟高但是划花一点CDROM可能就读不出来,但是换成了DVD-ROM是读SVCD那就是小菜一碟了,DVD-ROM的纠错能力高,向下兼容过渡光碟比CD-ROM好。

网友:
这玩意在2246en上ECC校验计数飙到天文数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买个转接卡,SATA转成USB,镊子短接屁股的G和R孔,然后就是百度文库的教程了,嫌麻烦的就自己花点钱让专业 ...

你家的产品你都能打错。。。这货短接是T和G吧。。。。。不是RG

网友F:
直接短接不就开卡了 工具都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8年的盘,2019年就完蛋,这种盘就是明显的主控和颗粒放错了位置!如果是批量产生的坏盘是不错的捡漏。按 ...

兄弟,这个不是自己做的,是建兴的oem,应该不存在放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短接不就开卡了 工具都现成的

问题是我找到的工具都开不了,报错,要不就是没反应,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家的产品你都能打错。。。这货短接是T和G吧。。。。。不是RG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不是自己做的,是建兴的oem,应该不存在放错吧

厂家才会不会考虑最佳匹配呢!!!厂家只求成本,只有清仓! 只有DIY才考虑最佳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0DDL的颗粒,单颗容量128G,16nm制程 ,可惜啊对于老的主控2246EN的太勉为其难, 2246的BCH效验位不高,所以 ...

纠正一下:LDPC是TLC才能用的,mlc的ECC位没有TLC多,0DDL的校验位不够多不足以支撑LDPC,BCH够用,所以别想太多了,而且东芝的0DDL是CHINA产地才有ECC飙升问题,JP产地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市面上所有的主控基本都是支持MLC的不支持LDPC,支持LDPC不支持MLC,8115那个带LDPC但不一定说所有的闪存都会用LDPC
LDPC就是为了TLC的诞生的,TLC的ECC位多到令人发指,比如三星的OMG之类的,单个1CE 8BG的plane恢复数据连着ECC能恢复出14-15GB来,前面说了BCH的ECC位最大1K/72B,大于72的时候就要专用的DSP或者LDCP做ECC校验了
关于PE数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初很多的DDL配88SS918X之类的主控,那玩意连BCH都没有,照样溜的起飞,企业级的大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厂家才会不会考虑最佳匹配呢!!!厂家只求成本,只有清仓! 只有DIY才考虑最佳匹配 ...

建兴T9:你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