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测一个4位半老表——DT930FG

楼主(2019-07-01):
地摊上的,现在地摊没啥好东西了,好不容找到这么块表

上面写的4位半呢

这个保险管是附赠的,和电路不挨着

拆开

双层板子

可惜,没有阻排

美信7129的芯片,这个不出所料,但是不知是美信的

这运放就不怎么样了,358

062,稍微好点

又一个358

还有555呢

cd4011

大电容,这个不是积分电容吧,看体积倒是像

看看功能吧

还有频率档,当时算是先进了

100hz

500hz,误差不小

100k的电阻,200K档,也是有误差,暂时也没调内部电位器

2M档,还有一个电导档ns,这是测大电阻,还是小电阻的呢
有点蒙圈了,好像测小电阻的,可是两线能测准吗

电压,这就是4位半的优势,能看到5位数

这是3位半,也差了约2mv的误差,廉颇老矣!

不过,怎么也是4位半

网友A:
捡漏就不要嫌弃啦,难道亲想包邮倒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漏就不要嫌弃啦,难道亲想包邮倒贴?

路过的一人拆一个零件,包邮倒贴

网友:
358  555  062  都是7106  7129  标配!

网友B:
看一下基准电压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基准电压用的啥?

没注意,可能是385或者是431吧,有空看看

网友:
俺只要那个测试电阻就行了

网友:
多少收的啊,当时也是土豪表了

网友:
用7129的表都能自己校准的,好好收拾收拾就是一块好表

网友C:
没有通断吗?我也有一块,只是比这还老,快报废了,不过精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通断吗?我也有一块,只是比这还老,快报废了,不过精度很高

好像没有,没见蜂鸣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可能是385或者是431吧,有空看看

431精度不够给四位半用吧?

网友:
频谱仪, 网分等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基准电压用的啥?

7129一般用8609或者385

网友D(2019-10-09):
我怎么没碰到这等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没碰到这等好事?

我活了几百岁了,才碰到这一次啊,年轻人,慢慢等吧

网友:
用心打磨一下还是块好表,手上有块几乎一模一样的930F+,精度还不错

网友:
1990年的芯片。

网友(2020-03-29):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基准电压用的啥?

是l m 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