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出土的电子秤拆修

楼主(2019-07-01):
出土的电子秤拆修这个是坛友送的。外观很脏,擦好外表,拆开一看,里面都是泥巴,估计泡水好久又埋入土里了。拆开一看简直就是出土级文物。粗看一下大致问题不大,线路板上铜箔断了两根,补上应该没问题。这秤新的也就几元钱吧,但是修好它乐趣更大。先拆,再清洗一遍,再修……

这已经是擦过外观的秤

看材质还可以

7号电池盒

按键

电池已烂,被我扔了

打开外观不忍直视啊

里面泥迹斑斑

电路板上都有腐蚀的痕迹

牛屎主控

拿出秤杆,里面全是泥

还好,这个显示屏不是斑马线连接的,所以就有修复的可能

目测显示屏幕没挂

右下角两条线路被腐蚀断了

准备好飞线来抢救一下

铜丝飞线,很好用

清理好焊好装起来

飞线大法

这个电池接触片很不错,居然没有生锈!看来材料用的很不错

装上电池居然亮了,看来是修复了

把数码之家的神器称一下,200g,这么轻?原来手柄不在里面。估计这精度也不准。

修复完毕,也没啥用,准备送朋友,他爱钓鱼,这个秤鱼应该不错,但是没有钩子,好尴尬!哈哈哈

END

网友A:
恭喜修复,以为泡水会完蛋呢

网友B:
这个是钓鱼的专用品

网友C:
果然是出土的,飞线大法好

网友D:
我也有个,很便宜的

网友E:
进水这么严重会不会影响准确

网友F:
还真是出土的
这种手提电子秤前些年撸了一个,记得是9块9

网友G:
文物修过就不值钱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复,以为泡水会完蛋呢

嗯,这货生命力顽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钓鱼的专用品

这个应该配个钩子,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出土的,飞线大法好

哈哈哈,谢谢大婶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很便宜的

嗯,是啊。重在修复过程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水这么严重会不会影响准确

这个应该是玩具级别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真是出土的
这种手提电子秤前些年撸了一个,记得是9块9

哈哈哈,是啊,这个便宜的。主要是很方便,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文物修过就不值钱了,哈哈

哈哈哈,要不我再埋土里去?等几十年后再挖出来

网友:
看似东西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好手艺,咸鱼也能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