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用老台钻~西湖Z406翻新升级全过程

楼主(2019-07-01):
注册数码之家将近5年了,平时不爱发帖,咋一看M币负的,很是惭愧。
业余玩家阳台党,最近在折腾个老台钻,不带电机60斤重,适合家用。80年代的西湖估计也还不错,虽然不比天仪、蘑菇头之类,胜在重量适中,价格便宜。看到别人翻新的台钻挺精致,自己也试试。不少东西是各大论坛学来的,这次发帖主要是把台钻翻新的整个过程整合起来方便大家参考。
打算从拆机、除油锈漆、换件、上漆防锈、升级改造等几方面做介绍。其中还涉及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希望各位前辈施以援手。

废话多了点,先上图:

机子原状,咸鱼收的,原打算用缝纫机伺服电机改攻钻所以没有电机。
1986年西湖Z406,看样子用的不多,但锈得厉害、主轴有旷量,主要的3大件这模样,心情有些低落。

想想家用精度要求也没那么高,平复一下心情撸起袖子继续干。
拆开看看里边还是挺新净的。

目前的进展,除油除漆除锈基本完成,盖子还没动因为关联很少最后再弄。

立柱紧锁手柄原件已经丢失,自己用M10*70内六角、扳手、红木手柄配了一个,这红色挺显眼来个特写。

目前这么计划:
1、喷漆、防锈,底座底面、盖子内部、机头箱内部喷汽车底盘装甲;底板面、机头箱外、电机架刮原子灰后喷漆;盖子外面就直接喷漆。
2、主轴换轴承,底下用1个角接触,上面用深沟;花键总成手感无松动,而且认为花键总成精度不影响整体精度,不动它。
3、夹头,B10的锥度主轴加个1个变径套,换成B12夹头。夹头用普通的还是带自锁的呢?
4、电机打算用缝纫机伺服节能电机,主要考虑的是转速可调,力矩大。高转速钻孔,低转速攻丝,具体用哪款电机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5、机器上盖的西湖铭牌上家留下收藏,为了完整性,谁能支持1个西湖铭牌不?

抛砖引玉,欢迎讨论指导
持续更新完善中

楼主:
拆机篇

拆机前首先是WD40一顿喷,该喷的全喷上,不该喷的喷了也没事。
各种螺丝、连接处肯定是要喷的。

1、先拆齿轮轴,这个比较简单,这个位置拆1个顶丝就可以把齿轮轴拉出来。

2、齿轮轴拆了主轴自然掉下来,机头箱放太高注意,砸脚脚疼或砸坏夹头心疼。

3、不少朋友会在拆皮带轮和花键总成这里卡一下。

先介绍较常用的方法

第一步
拧出皮带轮与花键之间两颗螺丝,主轴箱上顶丝先别动,用拉马如图操作。

第二步
拧出主轴箱上顶丝,用木棍从原钻头位置穿过去到花键总成轴承处,慢慢锤就行。

我手头没那么大拉马,是这样拆下来的:长细棍子穿过去,慢慢锤,锤一两下转动一下皮带轮换个位置继续。

效果应该差不多,听说铸铁得皮带轮用拉马容易崩掉,要注意一定要垫。
我这皮带轮好像是铝的,慢慢敲损伤不大。

继续....

楼主:
除油、锈、漆篇(过程照片不多,先大致写一下再慢慢完善)

1、先说说除油除锈,用了两种方法
A是可乐+小苏打+洗洁精
B是苏打+水+电解
两种方法各有长处,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
A,用来处理螺丝、垫片等小零件。
550毫升的可乐喝掉1/3,加入3调羹小苏打,50毫升左右洗洁精。
放入小零件,摇匀,慢慢打开盖子,溢出一部分泡沫
隔10-15分钟用力摇一次,个把两个小时后倒掉可乐,取出小零件清水冲洗吹风筒吹干。
效果不错,老锈浮锈也能处理。

过程没拍照片,发个大概意思。

除锈前后

B,处理可乐瓶装不进的零件,时间较长,最大的特点是不会腐蚀被除锈零件。
1:10的苏打(碳酸钠、碱面、纯碱)水溶液,零件完全放入水中
正极接将被腐蚀的铁块,负极接要除锈的零件,
电流3A左右,电压12伏左右就好,时间12-20个小时。
中途用钢丝刷大致刷一遍,会加快速度。
效果除油除锈顺带除漆。

除锈前后

2、脱漆剂除漆
先上图

喷了脱漆剂之后是这样子,漆面起泡,10分钟后趁未干之前铲掉。
相对平整的地方效果不错,转角位置铲不到干了铲不动。用钢丝刷应该可以。
但是脱漆剂的最大问题是对皮肤有腐蚀性,喷的时候飘一些到手臂上就会轻微刺痛,马上用水清洗还好。
所以边角位置干了之后,我又泡到电解液里两三个小时再用钢丝刷。
最后效果,很干净。

上下罩壳相对比较平滑,喷除漆剂10分钟后到水龙头下,边冲水边钢丝刷,效果很好。
下罩壳处理过了,但没拍前后照片,到时上罩壳处理的时候补上。

比用角磨机钢丝刷方便多了。

继续.....

楼主:
升级改造篇(电机等)

详见楼下回复帖陆续更新

网友:
老旧换新颜,佩服

网友A:
夹头用普通的,自锁的总觉得上不紧钻头

网友:
我们等着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用普通的,自锁的总觉得上不紧钻头

谢谢意见,那就先用普通的看看,买了个三鸥的重型B12

楼主:
新手发帖限制多多,一个小时只能发帖或回复或回复编辑3次,每次都得审核。
我会一步步更新补充细化,争取一个贴写完全过程。

网友:
翻新过程也是一种乐趣,以前看坛友翻新老款发动机也很好玩,期待楼主的更新

网友:
洗洗更健康

楼主:
突然有个想法,这必须要上漆吗?现在这本色挺好看的

网友:
我一般是用砂布或者钢丝刷除锈。

网友B:
除锈脱漆整得太复杂了,角磨机+钢丝轮+口罩就完了。

网友:
大工程啊,折腾的带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锈脱漆整得太复杂了,角磨机+钢丝轮+口罩就完了。

对的,那样直接些
我这也是给有场地限制的朋友多1个选择
要是有场地折腾那才爽,
角磨机都嫌累,脱漆剂+水枪,或者直接自来水管都够。
喷上一顿冲,不行再喷再冲。

网友:
666666666

不过这种台钻浙江小作坊五金厂淘汰下来的有一大把。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啊,翻新很费时间和耐心的加油

楼主:
麻烦了,好像过了时间编辑不了了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