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做了个32G SLC U盘,IS903+TH58TAG7S2FBA89

楼主(2019-07-01):
IS903+TH58TAG7S2FBA89

单贴

量产成功

下面跑分

单贴有这个速度,真不错。

下面双贴

双贴量产成功

下面跑分

很不错的速度,可以当传家宝了。

总结:这个颗粒支持的主控不算多,几乎没有慧荣系列,不过这个颗粒上903也算是绝配,速度相当不错。
特别注意:这个颗粒不耐高温,本人350度吹爆一颗,商家建议温度不要超过330度。后来不敢偷懒了,把商家给植的高温锡球全铲了,换成了低温锡。

网友A:
卧槽,我这个颗粒在原厂的板子上,高温锡加胶,我用热风枪400多才吹下来,有几个颗粒点之间的漆都掉了,都连点了,用绿油打上,完好无损,现在在903上服役

网友B:
350就爆说明颗粒被洗板水泡过、或者颗粒受潮,基板和塑封材料之间有缝隙,有水或液体遇高温会蒸发膨胀,于是就爆了
本人亲自试过镁光NW707的220度风枪植180度的低温锡都能爆...爆..了,8CE的坏了两个CE,心疼死
这片子我早年练手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度好,380度不动,就400度,大概吹了一两分钟,没事,现在还能用,只不过容量不够大,我已经不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就爆说明颗粒被洗板水泡过、或者颗粒受潮,基板和塑封材料之间有缝隙,有水或液体遇高温会蒸发膨胀,于 ...

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我这个颗粒在原厂的板子上,高温锡加胶,我用热风枪400多才吹下来,有几个颗粒点之间的漆都掉了,都 ...

那看来是我的姿势不对或颗粒本身有问题

网友:
速度还不错,等于 一个低端的固态硬盘的速度了

网友(2019-08-15):
老哥,我找这个型号和ID找疯了,也就你的芯片无忧截图和我显示的一样了,TH58TAG7S2FBA89-98D7D1227AD5这个找了很久,下个各个版本,都是无法识别型号。要么是识别成TH58TVG7S2FBA89,好几个版本的工具都是识别出TVG这个型号,然后就显示此闪存不支持什么鬼的。能提供一下Flash数据么

网友C: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BeiBei USB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4mA

USB设备ID: VID = 1F75 PID = 0903
设备序列号: 000000000000000156

设备供应商: BeiBei
 设备名称: USB3.0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BeiBei
 产品型号: USB3.0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03-A5 - F/W 1.12.02.01
闪存识别码: 98D7D1227AD5 - Toshiba(东芝) TH58TAG7S2FBA89 - 4CE/双通道 [SLC-8K Toggle-DDR] -> 总容量 = 32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innost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2CE]TH58TVG6S2FTA20 x 2片/通道 x 2通道
[4CE]TH58TAG7S2FBA89 x 1片/通道 x 2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98D7D1227AD5        98D7D1227AD5
98D7D1227AD5        98D7D1227AD5
98D7D1227AD5        98D7D1227AD5
98D7D1227AD5        98D7D1227AD5

网友:
我靠,我280度都吹坏过2张SSD板子。后来用240,但是又不够,最后还是用2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BeiBei USB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你这不都已经量产成功了么?都有fw信息了

网友D:
自己做U盘,首先得有焊接工具,还要有一手的好焊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不都已经量产成功了么?都有fw信息了

放出来的信息,不是我弄得,是拿到手就有的,提问的晚上通宵逛坛,是偶然间通过贴中贴的连接转到的一片帖子找到了芯片信息,好苦,谷歌还有那个俄罗斯的网站都没找到。  那篇有芯片信息的帖子标题也没写和芯片有光的关键词。

网友:
//~~~~~~~~~~~~~~~~~~~~~~~~~~~~~~~~~~~~~~~~~~~~~~~~~~~~~~~~~~~~~~~~~~~~~~~~~~~~~~~~~
[TH58TAG7S2FBA89-98D7D7D1D122227A7AD5D5]
Vendor=Toshiba
FlashID=98D7D7D1D122227A7AD5D5
Feature=32S16G_D
MLC=0
Planes=2
PageSize=8192
Blocks=4148
Die=2
Pagesperblock=64
Sparesize=576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3F9
SetTiming=0
GPT=0
INT=3,0,2,1,3,206,0,1,1,2,0,2,0
PJM=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U盘,首先得有焊接工具,还要有一手的好焊工

洛铁有把黄花的,拆焊过5把机械键盘的全部轴和灯(贴片灯也是边加热边翘的),算是有一点基础。今天翻出屯的5条二代内存。正逛论坛淘宝选风枪,用来拆芯片练手。   就是不知道该买风枪焊台2合一3合一的还是只买风枪够了。   风枪该买气泵还是风机的。。。

网友(2022-12-22):
請問, TH58TAG7S2FBA89 和 TH58TVG7S2FBA89 的量產方法一樣嗎?
我買了兩支一样的, 其中有一支經常不讀碟, 於是想者量產一下, 那知就未成功過.  主要是 FW 讀入失敗.

网友E(2023-04-14):
TH58TAG7S2FBA89 这颗粒除了上903,还可上别的主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H58TAG7S2FBA89 这颗粒除了上903,还可上别的主控吗

U盘主控还可以3267 3281,但是都得降频才能开卡,并且稳定性一般
固态主控可以2246EN(开卡需要一些小操作)或者SF2281(比较稳定)
这个颗粒不适合做U盘,温度高功耗大,但这个颗粒能配的最稳定的U盘主控也就是903了,玩SLC的话,英特尔的HCND1、JCNE1会更好,温度低,开卡简单;如果你能搞到的话,东芝7H2H 6H2H也不错,功耗比7S2F低多了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F:
U盘主控还可以3267 3281,但是都得降频才能开卡,并且稳定性一般
固态主控可以2246EN(开卡需要一些小操 ...

大哥,哪种主控➕颗粒,读写速度快,失真小?车载u盘听歌用

网友G:
前几天贴了2个同款,速度不错,就是温度高了点
还有这个帖子居然是5年前的,当时一颗7s2f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贴了2个同款,速度不错,就是温度高了点
还有这个帖子居然是5年前的,当时一颗7s2f多少钱 ...

赐你个称号“摸金校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