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把小功放板玩瞎了,请教坛友还能修吗?

楼主(2019-07-01):
左上角的这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这个二极管在电源的输出端也都有一个吧?没有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了下,2K档超量程,20K档7.95K欧,200K档46.4K欧,2M档0.269M欧,20M档1.25M欧,200M档0.8M。反向的话,所有档都是超量程。怎么不同量程测出的阻值都不一样。是不是这个二极管坏了?如果电源输出端也有这个二极管,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二极管直接短接?

之前用电阻档测量阻值总是不同,以为是它坏了,所以想拿掉。坛友指教后知道这个二极管没坏。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刚接好是好的,声音开大就打嗝,声音一断一断的。我以为是电源功率不给力,就又换上了19V笔记本电源,也忘了刚接上有没有声音了,后来就没声音了。功放板上面的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再换回12V电源,也是一样,没声音,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防止接反电源

网友A:
电源输出端的二极管能阻止你接反不

网友B:
从lz量的结果看,这个二极管应该没有坏,另外,量二极管应该用专门的二极管档量

楼主:
防止接反的啊,那我确保接的正确,是不是就能不要它了?我测的几个阻值数据,能不能判断出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端的二极管能阻止你接反不

如果这个 二极管只是放接反作用的话,我确保不接反,就能把它短接了。我测的那些数据,能不能说明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lz量的结果看,这个二极管应该没有坏,另外,量二极管应该用专门的二极管档量 ...

用二极管档量,显示.321但是不知道单位,没有蜂鸣,直接接两根表笔,  .001,有蜂鸣

网友:
就是个防止电源接反的肖特基二极管,3A,反向耐压40V,如果你不怕接错线,直接短路焊盘即可。

网友C:
指针表基本没有专用的二极管测试档,数字表大部分都有这个档位,测的是压降而不是电阻,大部分二极管测电阻没有意义,确保不可能反接的情况下可以短路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二极管档量,显示.321但是不知道单位,没有蜂鸣,直接接两根表笔,  .001,有蜂鸣 ...

是这样的,用二极管档量一次是零点几,没有蜂鸣声,交换表笔量是无穷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二极管档量,显示.321但是不知道单位,没有蜂鸣,直接接两根表笔,  .001,有蜂鸣 ...

呵呵,数字万用表也不怎么懂得用,还得补补课啊。这个二极管是好的,是防止你在接功放电源时误将正负极反接保护功放板的。不知道你为何要拿掉?你这个功放板到底时怎么了?你到现在也没有说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二极管档量,显示.321但是不知道单位,没有蜂鸣,直接接两根表笔,  .001,有蜂鸣 ...

我觉得是好的,二极管开路的非常少,少之又少,烧坏的不算,击穿什都是短路,

网友:
二极管档显示正向导通压降的,这个数据越低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数字万用表也不怎么懂得用,还得补补课啊。这个二极管是好的,是防止你在接功放电源时误将正负极反 ...

我之前用电阻档测量阻值总是不同,以为是它坏了,所以想拿掉。坛友指教后知道这个二极管没坏。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刚接好是好的,声音开大就打嗝,声音一断一断的。我以为是电源功率不给力,就又换上了19V笔记本电源,也忘了刚接上有没有声音了,后来就没声音了。功放板上面的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再换回12V电源,也是一样,没声音,不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基本没有专用的二极管测试档,数字表大部分都有这个档位,测的是压降而不是电阻,大部分二极管测电阻 ...

我的电路知识还在初中阶段,惭愧,一直以为二极管正向电阻很小,反向很大,所以就用了电阻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电阻档测量阻值总是不同,以为是它坏了,所以想拿掉。坛友指教后知道这个二极管没坏。当时情况是 ...

声音开大打嗝是电源功率不足。电源功率和电源电压是不一样的,这块功放板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你清楚吗?你换高电压供电,有可能击穿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开大打嗝是电源功率不足。电源功率和电源电压是不一样的,这块功放板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你清楚吗? ...

功放板输入电压范围是8~26,12v电我是从台式机电源里面取的电,线路长,细,压降大,电流小,在电脑开机的情况下,我估计它能输出的功率不到20瓦。(而且那个电源质量也非常查,你想象一下见过的最差电源。)我换19v电源,就是19v的功率大些,60瓦

网友:
不同量程测出不同阻值。。。像是mos

网友:
二极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止接反的啊,那我确保接的正确,是不是就能不要它了?我测的几个阻值数据,能不能判断出它坏了 ...

防反接保护,安全。只要你确定接线正确不要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