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进液的格兰仕GZ-50GB空调遥控器

楼主(2019-07-01):
前几天不热没开空调,儿子玩吹泡泡把泡泡水倒到上面了也没讲昨天去开空调没反应,上面还有点粘手,一个星期前看到他在捣鼓他的泡泡机,闻了一下有股淡淡的泡泡水味肯定是进液了
就是这水

拆机看看吧

这水腐蚀性这么强,才几天

这是显示屏

用酒精清洗过后的样子

主要是上下 左右扫风这两个按钮腐蚀严重,水应该就从这进的,飞好线试了一下还是没反应,下面继续修

楼主:
中颖SH66P51AU单片机
电路图

经检测单片机供电电路上的R3断路,C11短路

手上没有4.7Ω的贴片,用了一颗16Ω的电阻,坏显卡上拆了一颗大小差不多的电容
试了一下,单片机供电有了

信号有了

下面维修两个按键,找来两个薄的贴片按钮

底部用刀片刮掉残留的电路防止短路,用少许502粘了一下固定,焊好线的样子

这是换下来的两个小件

装机测试功能正常

谢谢观赏END

网友:
办法不错,就是这两个键手感不一样了

网友:
泡泡水应该是碱性的,腐蚀性比自来水厉害
换成按键高度高了,键帽里面是不是割掉了一层呢?
等下批牙膏ing

网友:
还是换一个踏实~

网友:
天气热了,空调及遥控器都要及时检查一下

网友:
遥控器微动开关容易坏

网友:
腐蚀的这么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成功,铜箔都腐蚀没了,惨.等牙膏

网友:
电解作用,然后泡泡液里金属比铜活泼太多。

网友:
遥控器最好是用塑料薄膜袋包装一下,能用很久很久!我的CD机遥控器用了二十六年了,还跟新的差不多。

网友:
保鲜膜包一下

网友:
好厉害的泡泡水,把铜箔都腐蚀烂了。

网友:
小遥控大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