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拆500W PHILIPS 电饭煲!

楼主(2019-07-01):
『 元作 』拆500W PHILIPS 电饭煲!

    门卫家的电饭煲里面进米汤,冒烟了。
帮忙维修一下。
外观

这个指示灯里面带格子的。

名牌标识

拆开 。

内部构造

发热丝

磁钢

微动开关

温控器,飞利浦用这样的温控器,第一次见。
这种一般用在控制水温上。

测试发热丝 。

测试保险管

LG保险 ?哈哈L C  。。。带安全标志的。

看来是水加多了 ,扑出来 汤 ,流到地下,糊了 ,所以冒烟。清理一下底部,打扫一下糊了的部分。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好吧,这标签印刷质量不佳啊哈哈,等牙膏

网友A:
不错的牌子,但也生锈了

网友B:
就看到发热的接线柱不一样 其他没什么区别

网友:
大天朝成功的将飞利浦做成了山寨货

网友:
这种就是贴牌货吧,和其它品牌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看到发热的接线柱不一样 其他没什么区别

是的,和大品牌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牌子,但也生锈了

生锈乃电饭煲常事 。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还有多少只电饭锅要折腾啊。。。。。

网友:
飞利浦在中国做烂了。只有剃须刀还可以,但刀头也没十几年前的好

网友:
这个密封的温控应该好一点,至少不容易受水汽侵蚀

网友:
修了几个,都还不错的说。

网友:
杂牌,煮的过程中,打开盖子,蒸汽水流到锅胆底部,最多是跳闸,没见过烧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