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7-01):
俺家电三轮车的充电器坏了,今天有时间修修,打开检查发现保险,四个整流二极管,3842,开关管,几个电阻都坏了,分析原因应该是风扇卡主,散热不好,我发现开关管部分板子高温变色,换一个高级的风扇上去吹,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炸得好惨,恭喜修复,风扇还是很重要

网友:
358咋会炸了呢

网友A:
这风扇装得进去吗?记得这风扇要大一圈呢,那年从小煤窑那边一朋友手里买了10个这种风扇,带测速的

楼主:
那个是38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风扇装得进去吗?记得这风扇要大一圈呢,那年从小煤窑那边一朋友手里买了10个这种风扇,带测速的 ...

好久不见呀专家哥!这风扇尺寸一样一样的,这风扇比这充电器都值钱,换这上面有点浪费,滚珠轴承的呢!比原来那个风扇噪音小,风好大,转的好快,受不了啊!

网友B:
辣个白色搪瓷缸子是用来喝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辣个白色搪瓷缸子是用来喝水的吗

七八十年代这个很流行的,用来喝水或者刷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辣个白色搪瓷缸子是用来喝水的吗

似的,似的,有时候也把冰箱里的煮鸡蛋放里面泡开水热热再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不见呀专家哥!这风扇尺寸一样一样的,这风扇比这充电器都值钱,换这上面有点浪费,滚珠轴承的呢!比 ...

嘿嘿嘿,总感觉大一号

网友:
电风扇比充电器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不见呀专家哥!这风扇尺寸一样一样的,这风扇比这充电器都值钱,换这上面有点浪费,滚珠轴承的呢!比 ...

相信一定很凉爽

楼主:
必须的嘛!双滚珠轴承,嗷嗷的比原来风大多了

网友:
电动车充器里面不可能用AVC风扇的。厂家能省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