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台灯加4054充电和内置锂电

楼主(2019-07-01):
最近偶然刷得一个USB触摸小台灯,打算改个锂电来做床头灯
拆开后发现内置电路板预留了4054充电芯片位置,于是就节省了一块4056充电模块,直接补齐原件,再加了一块锂电,完美了
下面上图
小台灯外观

开拆

看了电路应该是用的 8022W触摸芯片,默认为三挡亮度调节,预留了40545脚充电芯片位置
下面开始改造
补上一颗4054芯片(最近淘宝每天都送1-3元红包,很多卖芯片的商店都可以包邮,鲁了不少常用芯片)
再断开台灯的USB供电
增加一颗2K的4054充电电阻,充电电流大约360MA,为了降低充电温度保障芯片寿命,360MA够用了
再把8022W触摸芯片的调节模式修改为一档,摸一下亮摸一下灭
装上之前论坛买的30元10颗的1800MA电池,实测该电池1A放电到3V可以放出1500MA电量,还是挺不错的

保护板就不用了,反正充电有4054芯片保护,放电灯光暗了就充就是
改造完成

效果不错,就是LED灯光色温有点高,接下来看更换几颗黄色的LED上去,把色温调节一下,用做床头灯应该很不错

完毕,谢谢。。。。。。。

网友:
我那个是用铅酸电池

网友:
老眼昏花,现在这活干不了了

网友:
我改的是用一节18650横在前面两个螺丝脚那里卡住,完美封盖,位置也刚刚好,电池不会乱串。

网友:
没了配重块!底座不稳了吧!

网友A:
LED伤害眼睛,尤其是这种便宜货,玩了好多LED最后选择了普通灯泡,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伤害眼睛,尤其是这种便宜货,玩了好多LED最后选择了普通灯泡,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老了 ...

所以我打算把这个台灯的灯珠更换一下,把色温调低一点,这个8022的驱动芯片号称无频闪,用手机照相功能测试了一下确实看不太出来频闪,把频闪和蓝光问题都解决了应该就没什么伤害了吧

网友:
很好的教程,有机会改造试试,就是手头还没有芯片。

网友:
怎么把8022W触摸芯片的调节模式修改为一档,摸一下亮摸一下灭??

网友:
1到3元红包到那去领?发个链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