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车载充电器能不能接到48V电动车上用?并到一组电池上

楼主(2019-07-01):
之前撸的9.9元的QC3.0车充,想改装到电动车上使用,上班有时开电动车,有个充电器可以应急使用下。由于电动车是4个12V的串联成48V的,所以想能不能直接并到一组电池上使用?
灵魂画手,哈哈哈

网友A:
接在一组上用,不太好,会造成该组亏电,损伤电池寿命。其实有些220V的5V电源,支持宽电压输入,接48V电源上可正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一组上用,不太好,会造成该组亏电,损伤电池寿命。其实有些220的家5V电源,支持宽电压输入,接48V电源 ...

可能只是应急用用,而且充电器这点用电量很少。家用充电器几乎都是100-240V的交流电输入,48V直流电也能用?没试过,能用的话可以拆一个改装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只是应急用用,而且充电器这点用电量很少。家用充电器几乎都是100-240V的交流电输入,48V直流电也能 ...

记得以前有款台达代工的5V1A电源,支持48V输入,5V输出。

网友B:
某宝买一个十几块钱带线还有防水盖,48V--60V直接接上

网友C:
电车内有个48V转12V的DC-DC转换器,从那里接出来就可以了,如果不懂的话就找个12V的电接,如大灯,转向灯,仪表供电等设备上接。不建议直接从单个电池上接。

网友:
很多 手机原装充电器支持 48v直流~~~不信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有款台达代工的5V1A电源,支持48V输入,5V输出。

估计也是老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买一个十几块钱带线还有防水盖,48V--60V直接接上

我也看到过这个,直接插充电口的那种。就是想利用手头多余的车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车内有个48V转12V的DC-DC转换器,从那里接出来就可以了,如果不懂的话就找个12V的电接,如大灯,转向灯, ...

电动车里有这个DC-DC?我加装了LED大灯,直接并在原车大灯上的,测量了是48V的,可能车子老了,杰宝大王的,用的都是48V卤素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动车里有这个DC-DC?我加装了LED大灯,直接并在原车大灯上的,测量了是48V的,可能车子老了,杰宝大王 ...

一般电车大灯,转向灯都是12V的,里面肯定的有DC-DC转换器,你说直接的用48V的大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车大灯,转向灯都是12V的,里面肯定的有DC-DC转换器,你说直接的用48V的大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

确定是48V的,当时接线为了区分正负极特地用万用表量的

网友:
手机充电器,都是宽电压设计,48V直流可以用,有的充电器是单二极管半波整流,没输出时反个引脚即可,只是充起来慢点。

网友:
48v好多手机充电器就直接能用  为何还要去折腾

网友:
一般的车载充电头输入都是 12-24之间使用的。 非得要应急那就接两块12V的电池。 24V输出,这样能减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