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01电动起子改1/4套筒......

楼主(2019-07-01):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大,本人有一把801电动起子…输出杆是801的批头,
我想改6.35mm批头的输出杆,因家中全是6.35mm的批头,但不知是否有
这東西,x宝問过也沒有……但不要叫我买801转1/4,因太長了……

想买下面这种801电批改六角柄.............

网友A:
有专门的改套筒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改套筒的吧

太長……

网友:
刚好我想找电炮转801,可惜没找到,因为自己买了几个进口801批头没地方用可惜

网友:
原以为只有手动螺丝刀才用800、801系列的批头呢。最不喜欢那种规格了,1/4吋的易得、通用性强多方便。
原801批头座部分能否拆下来,记得内孔直径是5mm的吧?如果是我来改,就想办法扩孔、冲压(找个硬质1/4批头杆)自己动手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