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全网首拆 锐角云主机

楼主(2019-07-01):
配置为n3450四核1.1ghz 咸鱼上标着2.2ghz的是假的
板载8g内存,64G EMMC
另有个M2口的128G固态(可扩展,但性价比不高)
接口为3个usb3.0,一个千兆口rj45,一个hdmi。有蓝牙,无线。

拆机前需要把两边的贴纸去除。

三角金属底座处有个线连着的需注意了

直接下拔木制机箱就行了

内部主体如图

侧面有个防尘膜(本来以为是音腔,但是不像)

拆除表面的塑料外壳后,可以看到主板(三角形的,应该是定制主板)
散热片挺厚实,配了个静音小风扇,运行时基本无声

主板内部只有一个M2的扩展口(按现在M2固态的价格,没啥性价比。型号为PF578-10AL的64G闪存颗粒*2)

型号316D2w 边上还有个螃蟹

机箱厚度

网友A:
什么价格啊,买了当HTPC有没有搞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价格啊,买了当HTPC有没有搞头啊

纯uefi引导的,做nas有点难
kodi解析4K倒是没问题

网友B:
再拆开散热你就会发现有很坑的地方。
这个满载能够直逼90°的高温去。
至于U/核显此时睿频就不要想了,SSD用大S片,内存板贴的也是大S片。
唯一相比山寨的优势是内存是双通道的,做HTPC硬解还行。
曾经500入手2个又出手了,感觉总是差了点什么

网友:
好像就是一异形PC

网友C:
木箱子中看不中用,还是铁箱子好点

网友:
老哥是咸鱼来的吗?

网友D:
老哥,这是那个450的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箱子中看不中用,还是铁箱子好点

木箱子就是开机半天摸上去温热,铁箱子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拆开散热你就会发现有很坑的地方。
这个满载能够直逼90°的高温去。
至于U/核显此时睿频就不要想了,SSD ...

我450入的都觉得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这是那个450的车吗?

是的。。。。

网友:
我觉得接电视看网页视频还不错  是不是还可以刷凤凰os玩玩

网友:
怎么没有主板后面的图?后期的机器主板好像都没有电池了~老是断电后BIOS就恢复出厂设置~时间也一样~~~~

网友:
上图是网络图片下面的是前两天入手的~~断电后BIOS时间跟设置老是恢复默认~电话厂家技术支持说这货前期主板带电池后来出的货都不带电池了

网友:
刷lubuntu 很快

网友E:
这货毫无价值,还不如星际蜗牛   ,做nas他没有SATA接口和盘位。 拿USB3.0来扩展的话,还要外置电源硬盘盒,还不稳定。只能当个HTPC,但他又没有遥控器 ,英特尔nuc还有红外接受窗口。。。
拆零件只有那个msata接口的硬盘,而且不是M2接口卖不上钱。
要说性能单从CPU上看J1900和N3450比性能差别不大 ,毕竟J1900是台式机的U而N3450是平板的U。但是显卡硬解码方面肯定是吊锤了,至于打游戏...都能扫雷
这种低端四核机,单核性能非常差,直接体现就是日常操作打开程序非常慢,远不如双核的古董1037U,日常使用,单核性能非常重要,所以拿来做nas是没问题的,干其他的 。。。在线视频都是问题。。。来个弹幕卡的你怀疑人生。
结论:毫无用处
有闲钱建议买山寨NUC,我买了好几个山寨NUC,淘宝上只有一个牌子在造,以前应该是给英特尔代工过的,机箱结构和造型连带主板工艺和布局都和头几代的英特尔NUC一样,巴掌大配个ES版的CPU,价格不贵又稳定,主板全钽电容家陶瓷电容,寿命几乎无限。就那种2955U之类的双核赛扬 ,性能就比这些四核好用的多。而且也不贵。我自用的这个配置,玩3D网游功耗才20多瓦,实际日常使用吊打我的台机AMD四核3.9GHZ的760K。台机也是同样大小内存和固态硬盘。

公司8代I7配8G内存加固态的台式机用起来也没觉得比他快多少。

淘宝还有其他几家被动散热之类的微型主机,新X云  我买了个给老娘斗地主。拆开里面主板做工很渣,就是普通17X17的ITX主板.配的电源都是杂牌不像我那个山寨NUC配东芝和航嘉(我有三台,基本都是闲鱼收的)而且BIOS也不完善。性价比一般。

楼主你买的这个能出手尽早 ,迟早会掉价,卖不掉就变电子垃圾了 。血亏   。星际蜗牛有它的用途和定位(NAS)。。。而且内存、电源、SSD,主板和机箱都可以拆卖。闲鱼整机卖个200多性价比其实非常不错。蜗牛机箱兼容ITX主板和1U电源,很容易升级。搞黑群晖的五十买个箱子都觉得血赚,毕竟带四个盘位。自用性能不够了买个主板立马复活。  而你这个全都不是标准件,拆开了就是电子垃圾。。。。趁早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毫无价值,还不如星际蜗牛   ,做nas他没有SATA接口和盘位。 拿USB3.0来扩展的话,还要外置电源硬盘盒 ...

你说的那个 哪买,有没有传送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 哪买,有没有传送门

还好吧 除了这机器win7 我没安装上其它都安装上了 现在问题就是盘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