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均衡的锂电池保护板怎么接线?

楼主(2019-07-01):
小白不懂,买了块板子,组了组电池。
板带均衡功能的。
请问我该怎么接线?

网友:
0接总- 然后依次往上接

网友:
卖家应该有接线图的,参考下图。

网友:
背面都标明了电压了,这个看着连接就行了,再不行问掌柜啊

网友:
电池要先并再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