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一汽马自达阿特兹/CX4,创驰蓝天旁通阀压力高? 割肉验证~

楼主(2019-07-01):
据说“创驰蓝天机滤工作压力有不同” 忘记出处。。。
原机头PE01 14 302A机滤,跑10000公里换下拆解,发现旁通阀压力巨大!

前一段,偶一个一汽出品国产机滤,好奇与日产区别,今日割肉拆解。

直观做工可以

可惜,没有回止阀胶圈,目测旁通阀与日产的有区别。丰田等机滤常见。

对比前些年拆的原装原机头带来的机滤

胶圈有油

此处省略n多字。。。。。。。。。。。。。。。。。。。。。。。。。。。。。。。。。。。。。。。。。。。。。。。。。。。。。。。。。。。。。。。。。。。。。。。。。。。。。。。。。。。。。。。。。。
费劲割开。

还绿色的,,,有别与日产机滤了

胶圈要高很多,滤纸褶皱可以,没看到回止阀胶圈。

一个弹簧顶着滤纸

新的没用过。

呀,这旁通阀有点意思。简单不少。

弹力很大

这样的结构,机油从6个小孔流入,经过滤纸,过滤后的机油从中心大圆孔流出。

质量感觉还可以,滤纸能力就没法验证了。

左侧原机头日产的。

看这几点区别。

全貌,进口机滤54褶,国产58褶

高度一致

旁通阀,就是当滤纸被堵住后,机油要从这个阀门直接流出,保证机油正常供应。当然,急加速油压升高,也会通过此流出。叫安全阀也可以。

发现这国产的压力不高,很容易压开

进口的旁通阀

使了好大力才压开。

结构差不多,但旁通阀压力差很多,这是几个意思?

滤纸,用过的感觉厚些。质量看不出啥。

国产最薄最厚

进口用过的,最薄最厚

就这样了。

完成。

网友:
应该是能用的!

网友:
虽然这玩意偶不懂,还是要强力围观!

网友:
国产的壳子貌似很厚啊

网友A:
"结构差不多,但旁通阀压力差很多,这是几个意思?"

通常人们说压力单位,在物理上是指压强.  压力=压强X面积.

图中两个机滤的旁通阀,其感受机油压强的截面积不一样.从照片粗略估算截面积,面对相同的开启压强,二者旁通阀弹簧的压力至少相差3倍.

两个滤清器的旁通阀,用手按着开启感觉力度不同,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要精确测量,把各自的膜片拆出来,测量感应压强的面积,再结合回位弹簧的压力,这样才有对比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差不多,但旁通阀压力差很多,这是几个意思?"

通常人们说压力单位,在物理上是指压强.  压力=压强X面 ...

精彩回帖  道理是有的。没实际感受吧,日本原产的压力要大的多,不只是倍数关系。
刚刚测量原产的4.84mm,7个孔;国产的11.7mm,大孔。可以计算了。

网友A:
受力截面积的估算,应该这样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截面积的估算,应该这样测量.

进口26mm,国产11.7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口26mm,国产11.7mm

(26-11.76)的平方,约等于4.93.按照这个粗略估算的数值,如果用手指按压开启阀所需要的力道,进口的应该是国产的4.93倍.这只是估算值,如果精确计算,得把膜片拆出来测量.

网友:
先称个重看哪个重点

网友B:
因为国人开车肉,给油缓,不到两千就想换挡,机油总是压力小,避免滤纸损耗了以后顶不开旁通,流量不够

网友:
机油压力乘面积, 推力??

网友:
貌似阻塞也没提示

网友:
国产结构简化了,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国人开车肉,给油缓,不到两千就想换挡,机油总是压力小,避免滤纸损耗了以后顶不开旁通,流量不够 ...

哈哈哈  大天朝人民用车才亢奋吧

网友:
我也对比过4s店和淘宝的机滤。钣金有区别,4s的好些。滤纸不知道。

网友:
现在居然自己搞了啊。

网友(2019-08-22):
滤纸可以拆出来对比表面积,然后用透光看纤维密度,还有就是称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力截面积的估算,应该这样测量.

左六个小孔面积,右中心孔面积,正常不堵滤纸通过速度够不会开的,特殊情况下,杂质堵了滤纸,油走旁通,不至于没机油上抱瓦什么发生

网友:
7小孔128平方mm,大孔107平方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