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鼠标接收器断了

楼主(2019-07-01):
罗技鼠标接收器断了,还能修吗?如图

网友:
估计你也不会焊,淘宝吧,罗技可以配对

网友:
图太不清楚了,可能可以飞线,不过要仔细看看走线了,走线多就只能废了

楼主:
USB口全断了,是不是只要飞出4条线就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眼睛不好,  好像看不到有铜箔的断口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双面板,USB口背面是否有电路,若是有的话,直接扔了吧,飞线能看瞎眼

网友:
找根2.0数据线,抠开盖子飞线接好,注意别搞反正负极,不然插上就冒烟了

网友A:
这个看着怎么那么像大革命的那时候那代的东西,如果是,直接把鼠标也扔了,那个时代的接收器贵的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怎么那么像大革命的那时候那代的东西,如果是,直接把鼠标也扔了,那个时代的接收器贵的要命。。。 ...

04 还是05年那会买的,舍不得不扔啊,

楼主:
背面也有,估计只能扔了

网友(2020-06-26):
直接扔了吧!!全都断了飞线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