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几元收来的48v350w控制器改欠压为30v。改上偏电阻10k为4.7k,供36v锂电池用。

楼主(2019-07-01):
几元收来的48v350w控制器以为是坏的, 查了也没查出故障点,mos管拆下测下来也是好的,最后用修车宝测下来是好的,改上偏电阻10k为4.7k, 改欠压为30v, 供36v锂电池用。

网友:
技术贴要支持

网友:
做放电保护用?感觉也很笨重,手头36保护板很多,拆拆元件完

网友A:
正好需要请教相关的技术问题,   我改了个36/48的双模控成12V,欠压改了,限流电阻也短接了,就是启动不了,用修车宝测,5V灯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请教相关的技术问题,   我改了个36/48的双模控成12V,欠压改了,限流电阻也短接了,就是启动不了, ...

上图,可以测试下提高电压,有可能欠压值不对。改12V控很容易。就是体积大了,我还是喜欢电动工具的板。

网友C:
请教:改用36v,就这么简单???啥芯片?哪个脚的10K?

网友:
细红线(acc)到单片机电压取样端有两个取样电阻,改变分压比就可以改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图,可以测试下提高电压,有可能欠压值不对。改12V控很容易。就是体积大了,我还是喜欢电动工具的板。 ...

R12 330K (被电容阻挡了)     R13 20K,     经过换算,改12V    R12要改成110K (不知道是否正确),现在进MCU的电压和原来没改的电压是接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2 330K (被电容阻挡了)     R13 20K,     经过换算,改12V    R12要改成110K (不知道是否正确) ...

不是吧,你量的电压差不多?你这改了只有1.8V啊。这要换成67K左右。
看错了,你这是36-48的,那算出来应该是刚好到欠压值,你再串到10K以下看看。 6到10K应该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量的电压差不多?你这改了只有1.8V啊。这要换成67K左右。
看错了,你这是36-48的,那算出来应该 ...

是110K 再减少10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改用36v,就这么简单???啥芯片?哪个脚的10K?

参见这个贴子http://www.ddclm.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29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改用36v,就这么简单???啥芯片?哪个脚的10K?

你可参见这个贴子http://www.ddclm.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29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量的电压差不多?你这改了只有1.8V啊。这要换成67K左右。
看错了,你这是36-48的,那算出来应该 ...

给了我正确的思路,感谢! 今天用稳压电源测了下,果然是到了欠压值所以才不动的。目前要14V以上才能启动,再改改电阻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了我正确的思路,感谢! 今天用稳压电源测了下,果然是到了欠压值所以才不动的。目前要14V以上才能启动 ...

额,手误,是60K到100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手误,是60K到100K。。。。

找了个精密可调电阻100K的,从100K,90K,逐渐减少到60K试,发现都是14V才能启动,13.5V就不稳了。估计还有其他地方要改动才行,有点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精密可调电阻100K的,从100K,90K,逐渐减少到60K试,发现都是14V才能启动,13.5V就不稳了。估计还有 ...

检查各路供电。

网友:
电路小白宣布阵亡.....78L05也没见到,直接没了机会

网友(2020-02-11):
你好,我想把48伏的电动车控制器改成12伏的用,你能教我吗?我微信15909952460

网友:
我也想改,求指教

网友(2020-09-18):
想改成18伏电池,48/60电动车双模控制器,不知道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