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给网友修理施耐德ML55卡座无果+20190627

楼主(2019-07-01):
20190627
    早6点不到就起来了,耗到7点,已经解决了出口问题,感觉有点太早,又耗了一会,7点20就出来了,

    一路往东,这天早了就是好,上班族们虽然不少,但是不算挤,井然有序的往前行,

    为了满足进口的欲望,还得去南门口这边,找这老主顾,弄5¥的糖油饼当早饭。

    昨晚根本就没带菜和主食,今天纯奔着买来的。

    买了之后,开始往北走,才走一段就后悔了,前边大量堵车,送孩子去我的母校南门小的车子多了去了,

    从自行车,电动车,电动三轮,带壳子三轮,四轮(可能有个别三轮带备胎),烧油的五轮(有个备胎)

    如同未被磁化的铁磁物质里边的磁筹,横七竖八的,互相碍事,半天都不带走一步的,

    我跟着那些轻便车子开始往前亦步亦趋的前行,可惜了的我那车子啊,

    要对付绝对高度落差超过一尺的各种坑坑洼洼,随时还得刹车,免得把前面的蕾丝黑衣服裤子的美女的PP给怼了。

    最终,这一段大概200米的路走了二十多分钟,终于闯出去了,

    没想到,接着,胜利路上也这么堵,谁让咱这个点出来呢,平常到这边都8点多了,谁8点多了还送孩子啊,自己都迟到了,

    所以平常过这边也是没什么行人。只有今天赶上这点儿了。

    到门市,开门,看墙上的表,正好8点。烧水,打开电脑,看着刚下载的《银河系漫游指南》这等中性电影,吃着糖油饼。

    饭后,喝水,玩手机,后来来了个哥们,穿着青色的不算干净的带袖背心,个头不算高,大概一米七上下,

    头发一边倒,大概都有一乍长,灰白的都有,跟星爷,华仔那花白头发差不多,

    但是这位十足的也就三十来岁的人。那脸很随马云,

    似乎是马云受过李元霸的重创,脑袋继续被人压扁一点的结果,真正像极了那蛤蟆精。尤其那一笑,更像马云。

    这位修个电压力锅,说是现在怎么操都正常,就是不能加热,自己打开看了,板子烧糊了一块,打算换板子,

    我拆开一看,就是J的一个开关脚因为长期虚焊导致打火将周围的板子碳化烧出个黄豆大的洞,

    那J的如同幺鹅的4个脚只剩下一边的3个了,另一边没有腿了,

    我笑笑,这毛病就换板子,那是没有能力的表现,这么点事,至于的吗?

    他说,他看了马云家,有类似的板子,但是编号不完全相同(就这IQ你还换板子呢,那只能再拆个这锅了)

    反正换板子也花不了多少钱。我说,那,要不然,我还给你装回去,你接着找板子?他说,不了,你修吧?

    于是,拆下J的三条腿,找到我的会计兄送的那些蓝色的12V和5VJ们,找出个12V,10A的。

    按上去,掰歪一条腿,让另一条腿从黄豆洞过去,然后,用软电线的芯拧成一股绳,镀锡,盘扣,上锡,

    然后跟主板对应的出线端子焊接好,这就没事了,试一下正常吸合,于是加水,到地上试试,

    功率计测着,没问题,完全正常1000W左右(989W)加热大概十几分钟,出了蒸汽,正常,

    于是算账,收他25¥得了,微信付款。

    因为之前昨天提现一张老头票的数目后,微信上剩下17¥,加上这25¥,正好42,

    莫非冥冥中印证了什么,因为银河系漫游指南里,也出现个贯穿剧情的数字42?莫非是我今天的幸运数字?

    打发他走,我继续玩,中间那前天来修电磁炉的老头来了,笑呵呵的跟我打招呼,让他坐下,

    他问我,说是她们家老太太说,修完后,跟原来不大一样了,以前是开机后风扇转,关机风扇停,现在风扇长转,

    我说,没错,这是我根据您的电磁炉的情况给这么改的,为了电磁炉好,强制风冷,

    因为之前修的那毛病,就是风扇不启动闹的,怀疑板子有问题,这种方法修好了,你说的那毛病就不存在了,

    同时也提醒注意及时拔插销省电且为了安全。老头听了很高兴,于是送他出去,打发走了。

    头11点,又来个胖娘们,个头跟我差不多,腰围比我还大,大腿比我的还粗,屁股也大,

    一身黑色半透明蕾丝或者蚊帐装,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啊,花心心的脸庞,红嘟嘟的嘴儿。

    (这词不错吧《康德第一保镖》的歌词,不是我原创,哈哈哈)

    从蚊帐装里能看到脖子下面的后背大概露着一个课本的面积白肉被黑纱遮蔽,发出那种诱人的土黄,

    前面二饼上面肉隐肉现,胳膊大腿也是隐藏在黑色下面,显得有些黑黄,这绝对“洋贵肥”啊?

    这位来修叫卖喇叭,我了个天,这喇叭,大红的喇叭都扁了,

    原本印象里,这喇叭是方形的现在好,像一团揉皱的纸团一样,又像晒蔫了的牵牛花一样,没模样了,

    还有一个中九盒大小的铁盒子,那是MP3功放,说是一开就最大声,可扰民了,可能是这调音量的开关坏了。

    我拆开,发现只有后边一个螺丝,但是拧下来还是拆不开,

    最后,发现两边还是插入式四个舌头插入裤袢里的设计,从后往前插,因为盒子都变形了肯定不能正常拆开,只好撬开了,

    板子真小,就一包烟的宽度,还是四四方方的,正面没几个件,反面全是贴片IC,也密密麻麻的,

    一开,绝大多数圈上都没声音,开到头瞬间,响声出来了,

    那个大啊,声音不小,卖西瓜的词,我知道了,这应该就是腾达物流旁边卖西瓜的那大红喇叭了。

    最早是个红色的大方喇叭,好像还带个提手,电线拉到,马路中间那隔离栏下面,成天招呼,估计是经常被轧撞,变成这样了

    我这边修着,她还一个劲跟我诉苦,说这买卖越来越不好干了,城管天天出来,到处撵,

    他们的车天天在106上溜达,你说大热天的,做啥孽啊,你不怕都中暑了啊?

    又说,她家XX说来找你这个地方,说找不到了,估计是不干了,

    她不甘心,自己找,结果找来了。(看意思应该以前有过来往,啊,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

    又说,老这样,真不如租个房了,你这房多少钱啊,我说一个月600。

    我拆下电位器一测,果然断了,50K单,于是找自己的库存,找到一个单的,50k黑塑料固定扣和把的,

    只是后边有点机械伤痕,应该是拆机的,我也担心她看见了挑理,所以尽量不招惹她站起来,

    很快焊好,赶紧先把盖子盖上,试机,果然不错,可以关到最小和开到最大,没问题,

    于是,又拆开(忘了固定板子的俩螺丝了,上好螺丝,装壳,修整裤袢和舌头,尽量让它们对缝,最后几下狠敲打后,正常了,

    上好最后一个螺丝,完成,再次试机,没问题,她指着后边的线,

    (电源线是圆护套线,一根棕一根蓝,这边是插在机器的夹子上,那边一个黑夹子,一个裸夹子,分别接12-60V;

    而喇叭是使用的红黑扁护套线)她嫌那线露出铜太长,让我给弄一下

    于是,我取下线,剪断了那电源线的离着插入处约1.5CM那段线,

    两根的线皮都从这里断裂了皮,直接剪掉这段重新剥开,插入即可,

    那边喇叭线干脆趁着烙铁没关,镀锡,插入,都正常了。

    到算账,我说给十五就行了,她嫌贵,冲我招呼着:

    “别那么贵,便宜点,给你十块钱得了,又不是第一次找你修东西了,便宜点。”

    我说,“十块钱基本修理费,加个件钱,不多吧?你也别赶尽杀绝啊,你挣钱不容易,我挣钱更难,

    你们没房租,我还有房租呢。这点钱都不够一天房钱。”

    她又说,她们上次找我修的什么灯啊,换了几个小灯泡就要他20,你这不就是换了个开关吗?

    我说,换了个开关,还扯什么卜舅妈啊?工钱加件钱,很正常啊,这点钱算多吗?

    啊,你去买瓶饮料,喝完了又抱怨,我不就喝你点水吗,怎么就跟我要好几块呢?

    你去理发店拾掇头发,人家把你头发剪下去那么多,不但不给你钱,你还得给人家个四五十的,你抱怨过吗?

    你上收费公厕,怎么不抱怨,我还给你们积累些肥料呢,你还跟我要钱?

    我去买你的西瓜,你不是说几毛钱一斤吗,怎么我买你一个瓜花十好几块啊?

    你这不就是一堆瓜瓤子包个西瓜皮吗,我可以不要西瓜皮只要瓤子吗?

    换位思考一下,别光想自己,啊?我这钱,也是给房东打工挣的,没我啥事。等你租上房,你也这样的感觉。

    她听了,没话说了,给了20,让我找,我找她一张(5)打发走了

    (想起来了,反正修灯牵扯到的,一个是去年那俩农村老头找来修那平板射灯,换1W灯珠俩的那次,

    后来那娘们自己来的,印象里那娘们好像是理发店相关的,难道第二职业?反正好像那娘们就是这么黑胖,

    另一个是那9个灯珠的白光射灯,带感应的,先后修了两次,前后花了三四十,

    整个换了一遍灯珠,才修好。难道是他的娘们?不想了,爱谁谁吧。 2019年6月27日12:09:36

    下午来了已经3点半,刚坐下没一会,突然一个快递停下来,看着从顶部卸下个蓝色的A4纸箱子,

    难道,是天津的老伙计的第五个这种方式发来的榴莲?

    因为,只有他,会使用A4纸箱子给发东西。到手人家快递哥们给抱进来,放地上,然后走了。

    我赶紧看看那上面的小字,是不是我的,别弄错了,因为事先没通知啊,结果一看,确实没错。

    打开一看,一个TPLINK的三尾蝎路由器,带电源,

    2块古董级的3G左右的一个洗-劫SG一个洗漱WD的硬盘,勾起满满的回忆啊,

    3个卡,有传统的西捅SIS6236,1x的有GF400(是2X还是4X啊弄不清这个)都是AGP的,还有个ECOM的网卡,

    下面还有俩750W的12V电源,这伙计攒了多少这电源啊,这是要逼着我卖电源的节奏吗?

    还有如USB转COM线及大TO小的(25to9)转换头,1分3的3.5转莲花线,

    联想20V2.25A的超小笔记本电源,作弊耳机等等。

    有2个瓶子,一边是电脑的各自螺丝,一边是脚垫之类,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还算有质量。

    我正摆弄着呢,来个小伙子,穿浅色的青色背心,浅色的肉色裤子,手臂上有点白癜风,

    找我买保险管,3A的小保险管,正好有,看他原来那个炸得很惨,里边都黄得发红了,肯定电流不小,

    他不知道是谁给修油烟机,竟然不但烧保险,还跳闸了,

    于是卖给他一个保险,1¥,警告他回去如果还烧,先别折腾了,好好查一下哪里短路再说,他走了。

    后来一男一女俩都岁数不大,女的有些矬胖,穿着花花点点的黑白点子的吊带裙,腿也不细,

    男的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也就二十来岁,这俩不知道是姐弟还是两口子,来找我给电磁茶具换管子。

    茶具是2011年的,好像这么多年没用,嫌管子里边有白色颗粒,这是自备的胶管让我换。

    我拆开4个脚垫,拧下4个螺丝,摸了一下靠后的中间那个椭圆标签摸到一个坑,果断的捅破那纸,又拧出一个螺丝,

    那女的笑那男的:“你看,你拧了半天。就是没看这地方。”

    我拆开,给换上管子,装好,试机没问题,收十块钱算了。微信付款。

    后来又来个老头,修电水壶,这电水壶,底部油渍麻花的,里边咯咯叭叭的全是水锈,比盐碱地还厉害,

    这位你是活到岁数了,不怕结石刮得尿路感染啊,

    这个是双环的耦合器,还是大三角的,竟然没有备用的,测量确实坏了,

    于是,从自己二手库存里找了一套,还跟他那座不配套,

    于是,先换上耦合器试试,用我自备的座,试试没问题,老头高兴了,

    等我拆底座时,发现底座芯跟上盖粘着,一看,那线早压破炸断了,棕线烧得没皮了,

    蓝线在1.8CM处炸断了,粘在上盖上了,我还得重新做线,

    老头不等了,说明天来拿,走了。我继续修,弄好试好,放一边了。

    过了一会,又一家子来了,女的先进来,也是胖乎乎的,穿黑白花花的衣服,反正看着比较凉快,

    先奔着买机顶盒的遥控,我说没有,看见她拿着遥控我说可以修一修,

    于是,拆开,她说闺女把遥控给咬了,结果右边一溜都不管事了,摁急了有时候还关机啥的。

    我拆开看看,有一部分是锅仔片,其他都是导电胶,大体正常,

    但是看那IC,(这是华为的机顶盒,芯片是小贴片类似贴片的74系列数字电路那么大,

    其中右边上下各3个脚,都发白长白碱了,腿都腐蚀了,小心刮刮没啥,就是发黑,

    你闺女是科莫多巨蜥吧,这口水也太毒了吧?

    这会男的也进来了,上面穿黑色背心,下面浅棕色裤子,带着个ZW乱叫的五六岁的闺女,真讨厌,

    她们进来,我就感觉后背热呼呼的,肯定敞着门了,

    那男的坐不住,又带着闺女去看狗去,出去了,还是敞着门,

    那女的坐旁边看着,我感觉后背热,

    你说,虽然我这没空调,有这大电扇吹着也凉快啊,你也知道跑屋里凉快,

    合着你们家进家门不关门啊,一家子都怕夹尾巴似得?

    我自己亲自关门,然后回来,这女的视而不见,

    我刮开最右下角那铜箔,跟这个脚连上,再用手机试机,个个开关都管用,没事了,

    一会,那女孩就哭着回来了,男的也跟着回来,

    过了一会,又闹腾,在屋里ZW乱叫,我这个心烦,酿了隔壁的,两口子就没人管,没人说教这孩子,真特么缺家教呢?

    我一看后边门又大开着,男的进来还说呢,你这屋挺凉快,

    女的接茬道:“这是老房子,砖厚。”

    我说,你们进来之前,比现在还凉快,要是你不敞着门子,应该更凉快;

    两口子就听不出话的意思来,我只好放下遥控,去关门。

    好容易又挨个测一遍,让男的看见,证明修好了,交付,

    嘿,男的又让修个东西,是个玩具,这边是个白色电池架,3个AA或者4个AAA的,带开关密封的电池盒,引出红黑线,

    因为细,全断了,还有个黑色盒子,里边是一个音乐片,一个HTD 一个喇叭,应该是一弹就响的那东西,让我修,

    我心说,反正只要给钱,修就修吧,剥线,镀锡,然后拆开黑盒子一看,傻了,

    上面俩焊盘是焊线的没错,但是没标示哪个正哪个负,我说这个怎么接啊,

    那女的玩着手机,给我一句,就俩头,往上一接不就完了,你还干维修的呢

    (马勒戈壁的卧槽尼玛,说的是人话吗?说的轻巧,你以为接灯泡呢?

    我干维修的,怎么了?也就是你们这白条鸡,【白痴,条件反射,激动】才这么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

    试问,我给你随便焊上,烧了算谁的?不烧,修完了,嫌这东西不值钱,修理费贵,

    你看着吧,肯定是这样,要是我给烧了,这东西就值钱了,恨不得让我倾家荡产得给你赔呢。)

    万幸,细看看到个GND,“个软昂的”这就是地了,黑线焊这里没错,

    另一根就红线呗,男的制止我,说别这样焊上,否则线只能压着,

    闹半天,盒子两侧对称是俩槽,那边空着,这边上面粘了热熔胶,上面还有白毛,

    估计是某玩具里边的东西,因为断了,才找我修的,

    我还说开始这男的手里攥着这东西,难道他也是同行,敢情是来拼盘的(想蹭痒痒白修?门!也没有)

    这时,那白癜风又回来了,再要一个3A保险,又给了1¥(开始是扫码付款,这次给现钱)然后走了,

    这次烧的没那么厉害,我让他查一下电机是否起不来,他走了。

    这边穿线过去,盘扣,焊上线,弹一下HTD,响了,

    那孩子也破涕为笑,总算是大团圆的结局,算账了,女的一问价钱,

   我说,一共给十块钱算了,她立马翻脸:“什么?你这也太贵了?修什么了就十块钱?”

   我说:“你说我修什么了?你们三口子在这,修什么来的还问我?”

    “这东西买也花不了这数啊,一个遥控才几块钱?”

    我说“正常情况下,我只要动手修,不换件的情况下,就十块钱起步,你修了两样东西,十块钱还多啊?

    你东西不值钱,我修理费也不能随行就市,我开着店,不挣钱就赔钱,这你还不懂吗?

    你们这来了快1H了,你说,这年头还有1H挣十块钱的民工吗?

    合着你们这东西要是捡来的,我给你修完了,还得倒贴钱给你啦?你觉得合适吗?”

    女的不说话了,男的拿出手机,给扫了马,很快听到十块钱到账,女的很不高兴的在前边,男的带着闺女跟着一块走了。

    修完这个活,今天下午的热闹劲过去了,可以休息一会了。2019年6月27日18:36:44

    19点多点,一辆后边带棚子的三轮停在门口,进来俩人,

    一个男人抱着个五岁上下的小孩子,我竟然没认出来是修壶的老头,

    他进来问我多少钱,我以为是快递呢,又不抱东西进来,给什么钱啊?

    后来他一说壶,我想起来了,把壶给他试一下,然后交付使用,收15¥。打发走了。

    好了,至此,今天的活全部兑现。会计啊,算账

网友:
一楼 后面拍下队 保持秩序不要发生踩踏事件

楼主:
    网友委托修的小卡座,实在是玩不转,要说拆,也大拆了,心也尽了,力也尽了,无奈,这东西全电控,他又不知道烧了哪了,我也测不出来,哪都不正常,供电就没送到电脑版上,电脑版就楞找不到电,怎么捣鼓也不亮灯,也没任何资料可参考。唉,看看里边就得了

网友:
又修东西又得白花口舌 真累呀

网友:
Schneider的卡座,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牌子的卡座!

只见过这个牌子的接触器

网友:
忙活了一天赚的钱还不到一百

网友:
你这真是口舌如簧~~~  干这个屈才了

网友:
这一天热闹啊

网友A:
客户1、蛤蟆云,修电压力锅,换继电器,收费25元。
客户2、胖萝卜洋贵肥,修叫卖机,换电位器,收费15元。还得给老大姐说个段子,逗乐呵了,才免去5元旦侃价。
客户3、白癜风,买3A保险管,收费1元。然后,又买了一个,也是1元。反正没病死板了人,盼着他赶紧回来再带个活来。
客户4、夫妻或姐弟,给电磁茶具换管子,收费10元。
客户5、老头,修电水壶,换耦合器、修电线,收费15元,没拖沓到明天,今天就到帐啦。
客户6、一家3口长尾巴狗,修遥控器,玩具发音盒,一共收了10块钱。
那么,今天的总收入是25+15+1+1+10+15+10=77元。
老哥连修理电器,带练嘴,可是光收了修电器的服务费,没收相声票钱啊。

网友:
求教大神。闲鱼淘了2.1音箱。高音正常 低音很小几乎没什么感觉。换了2030感觉声音比原来大点。。。低音还是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1、蛤蟆云,修电压力锅,换继电器,收费25元。
客户2、胖萝卜洋贵肥,修叫卖机,换电位器,收费15元。 ...

太长啦!没有坚持看完。只好到一游!
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何比我挣得多

网友:
这是典型的两分体机器,这个半截身子你修不了的,没发现连个电源键也没有吗?显示屏、红外接收啥的呢?况且屁股后面还有个信号排线。多数中低档组合音响主控在收音机那里,你这样的下半截连个脑袋也没有即使完好的也不可能单独使用,它还缺一个CD、调谐的脑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委托修的小卡座,实在是玩不转,要说拆,也大拆了,心也尽了,力也尽了,无奈,这东西全电控,他又 ...

这只是二分体机器的一部分,缺少CD、调谐部分,这类机器主控一般在调谐部分,没了它等于脑袋没了。你光顾着拆修了,没发现它即没屏幕也没电源键吗?况且屁股那里还有个排线坐子。

网友:
一看面板和背板典型日系风格,
螺丝不是内六角的,板子元件有部分日系件,但排线用热熔胶(中国产风格)螺丝上红色漆,(也是中国产风格)
组合机一部分看机背板子有引线定义没有,有就好办些,

网友:
最近老吃糖油饼,又糖又油,得健康饮食啊

网友:
第一次见施耐德的组合机

网友:
还修个M啊天天对付着这些人。。。。不如干点别的啊 。

网友:
电源与地脚一:般可量电阻值阻值小的是正(指针表笔红黑与数字表笔正好相反)

网友:
来个糖油饼的美照,楼主这么喜欢,哈哈哈!南方人不一定看到过,让我们见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