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又捡了一根LED灯管

楼主(2019-07-01):
晚上回来的路上,一个垃圾桶里支出一根白色的东西,第一感觉就是灯管,随即带走

驱动是热缩管封装的

线圈的安装方式很有意思

主滤波电容干涸

用两个3.3u的并联代替6.8u的

串灯泡点亮

直接点亮,功率16.6W

和标称差不多

end

网友A:
乱捡东西这是病啊,以前喜欢LED,还做过超大功率的LED,现在还是喜欢普通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乱捡东西这是病啊,以前喜欢LED,还做过超大功率的LED,现在还是喜欢普通灯 ...

人类进化史是:从猿进化到人,再从人进化到猿。

网友C:
你这试验台牛X啊

网友:
捡垃圾,这是病,得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类进化史是:从猿进化到人,再从人进化到猿。

你在晚上刚睡醒去厕所时候打开灯,眼睛睁开看到东西反应最快的就是普通灯泡了,而且必须是暖色调,这也是为啥安捷伦万用表背光都是选择橙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试验台牛X啊

估计楼主的房间比我家里大一些,两个工位。我家里只能一个工位,工频可调电源和大的焊台放不下,只能买便携式小的,需要时临时放上插好电,用完后放回。

网友(2022-10-12):
捡垃圾,这是病

网友(2023-08-06):
怎么把两边的所料头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