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达FAV-6180功放求助

楼主(2019-07-01):
      接修一台飞达FAV-6180功放,故障是所有输入口接信号均无声音输出,但是面板控制,音量调节,输入选择都正常。找不到此机型的图纸,于是拆机后从后级功放的差分对管的信号输入端开始往前级跟踪信号走向,经过一些运放和M62446的电子音量控制一直跟到解码板,最后发现解码板的CN4和CN9这2个排线插座被人为调反了,导致解码板运放正负12伏供电不正常和把某路输入输出信号给接地了,恢复排线插座,再检查电路,发现解码板上的IC12运放损坏,更换后试机,各输入口输入信号都有正常声音输出,试机半小时无问题于是把机器装上。

      没想到把机器全部装好后再开机,悲催了,打开电源开关后显示屏只显示“DIGITAL”字样,输入选择,音量旋钮均失效,所有面板按键都失效了,完全是死机状态,再拆机检查,没有排线插错和接线断线,该机的控制部分使用的是MP89C58单片机,检查单片机的电源时钟复位都正常,再去检查面板电路,发现面板由PT6312驱动显示屏,及组成键盘电路,外挂了一块24C0X的存储器。检查存储器与6312及89C58的通讯脚没异常,把所有按键拆下检测一遍没发现漏电短路的,见鬼了,没装好外壳的机子好好的,一装好马上瘫痪了。

      这情况是不是功放保护了呢?有没有解锁的方法,在此向各位师傅求救,如果有电路图的麻烦发一份,不胜感谢!

网友A:
死机不是保护,,检查一下是不是那里碰外壳了,,或者接触不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机不是保护,,检查一下是不是那里碰外壳了,,或者接触不良了吧

谢谢关注!问题已解决,是主板到解码板的一条数据线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