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40W LED隔离电源,24小时点亮, 两年多陆续坏的多了~

楼主(2019-07-01):
24小时点亮的,1年开始有坏的,2、3年慢慢坏的多了。
拆开几个瞧瞧有什么共性。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多鼓包电容。。。。。。。。等牙膏

网友A:
24小时点亮确实算恶劣环境了,常规电解2000小时寿命,长寿命也才5000小时,都恼火。

网友:
看来都是电解温度高爆浆了

网友:
一次性上固态

网友:
电容靠近mos管散热片,都是被烤爆的,有条件用新电容,引脚留长一点掰向红色CBB电容那边躺着,避开高温就耐用了

网友:
一般都是温度过高造成爆浆的。还是换固态 或者高温电容能保险一点。

网友:
看外皮都收缩成这样了,温度很高呀

网友:
40W了都不灌胶,真的大丈夫》????

网友:
好电源,在外壳上打几个孔,加强散热。

网友:
这电源不错,好多肉。

网友:
高压电容鼓了,这个只有用大牌的,

网友:
40w功率不低了 在盒子里闷坏了

网友:
现在还没有高压固态电容

网友:
电源2级的,用料不错。电解上47UF/400V的绝对没问题。最少也要上22UF的
这个只用10UF估计是控制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小时点亮确实算恶劣环境了,常规电解2000小时寿命,长寿命也才5000小时,都恼火。 ...

电容额定寿命是满载算的,实际用都是取一半参数,寿命是很长很长的

网友:
原机用的应该85℃的,换成105的应该会好点~

网友:
24小时连续工作,条件很恶劣呀

网友:
直接上450v 进口电容 105°C

网友:
想用的长还是换成105度的电容吧,比如日本化工的电容,也就一两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