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B款安装DS918+成功升级最新版本

楼主(2019-07-01):
跟风购下B款,折腾一通,终于安装DS918+;开始安装DS918,正常写到U盘后,启动机器,群晖助手检测一切正常,但安装后,重启,再就无法检测到了,查看网卡接口,在开始启动时,网卡黄绿两灯是亮的,但一会后灭掉,一直不亮,此时应是NAS没有正常启动,所以也就检测不到NAS了(通过仔细查看,正常情况下,是开机时网卡两灯亮,然后灭掉后,再重新亮起;这时应是NAS正常启动了,此时检测,就可顺利检测到NAS)。说也奇怪了,此时无论重写U盘,还是怎样处理,都是启动后网卡灯灭掉,再也不亮的,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更换IMG启动吧,更换成DS918+ 1.04,再启动就一切正常了(BIOS中设置UEFI启动)。
INTEL网卡,可用EEUPDATE直接在DOS下写,软件在压缩包中,U盘DOS制作软件等等相关软件,压缩包中都有。
在此次操作中,遇到一个写U盘不错的工具,是在折腾NAS伴侣时,损坏后写OPENWRT时,下载到的软件,挺不错的,写入方便,操作简单。

NAS启动界面,说一下,已经洗白,哈,不知道能用多少时间。

相关软件压缩包,包括IMG启动,写入程序,网卡MAC写入程序,DOS U盘制作工具,CFG文件修改程序,U盘VID查看工具,实测,真实可用,可从此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M9tXAiIKbHWmeCS0UXkXQ  提取码:1515

网友A:
J3455?是系统识别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3455?是系统识别错了吗

是的,918和918+显示的就是3455,这个应该不是自动检测的。但如写DS3617,显示的就不是3455。

网友B:
同B款DS918+ 1.04b只能6.2.1  这IMG启动哪整的 能62.2?

网友:
我也入了,我入的是c双,已改双千兆,目前很少开,现在用小米路由器,带了个硬盘所以群晖就备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B款DS918+ 1.04b只能6.2.1  这IMG启动哪整的 能62.2?

压缩包中,相关文件都包含了。其中的U盘写入程序,比较方便。 另,U盘写好启动后,自动检测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缩包中,相关文件都包含了。其中的U盘写入程序,比较方便。 另,U盘写好启动后,自动检测安装就可以了 ...

黑色主板用不了6.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主板用不了6.2.2

主板的问题?我是B款,原生千兆单网卡。

楼主:
今天正常升级到UPDATE2,系统运行正常。

网友:
学习来了!我有好多的蜗牛,

网友:
我的B双用DS918+出现USB设备无法使用,可能驱动不对,换成DS3617就正常。

网友(2019-08-05):
用的B双,二合一写入内置固态的,也没洗白

网友:
准备入手,先学习一下

网友:
我们公司的白群晖918+就是这个3455的U,所以我都在想要不要自己搞一个3455的,嘿嘿

网友(2019-09-17):
记得是6.2.1吧,没出新的6.2.2的引导文件呢吧

网友(2020-02-13):
引用 楼主:
压缩包中,相关文件都包含了。其中的U盘写入程序,比较方便。 另,U盘写好启动后,自动检测安装就可以了 ...

楼主你的压缩包里pat文件是DS3615xs的???

网友:
学一下,也准备折腾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正常升级到UPDATE2,系统运行正常。

UPdate2 我一直升不上去,不知道是不是固件不对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DS1019+  6.2.2   UPdate5  用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