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电高压锅,更换温度保险丝(部分拆解)

楼主(2019-07-01):
电压力锅不通电,拆开底盖看看
拆出电源继电器板

测量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次级阻抗正常,用12V电源连接整流管的位置,屏幕可以正常显示,说明变压器,主板没坏

这条线不通,温度保险丝就藏在隔热绝缘管里面

更换保险丝,一切正常

网友:
今天才查了,网上有维修的视频,你看一下就行。

网友:
也不说一下牌子啊

网友:
我的电压力锅 上盖传感器线已经断两次了  实际上线不错的 就是一天来个10次8次开关 累计下来也是惊人的  年底估计还得修一回 基本一年修一次

网友(2019-09-03):
温度保险丝放在哪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