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有特氟龙图层的螺栓

楼主(2019-07-01):
给海上采油平台做的设备,这是法兰的螺栓,绿色可不是油漆,是一层特氟龙涂层,这样处理后,拧螺帽的时候非常顺滑,防腐能力也大幅提升。当然成本也大幅提升。

网友:
谢谢分享,头回见,表情符号太少了,想选个赞都没有

网友A:
第一次见,开眼了。
这种螺丝拧紧了会不会把涂层磨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开眼了。
这种螺丝拧紧了会不会把涂层磨坏?

特氟龙应该是很耐磨的,另外,这么贵的螺栓,拧紧的时候应该对力矩有要求的吧。
限制紧固力矩的话,涂层应该能扛得住。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螺栓。
干过海上平台的活,螺栓防腐要求螺丝帽上和螺杆端面刷漆,但螺杆丝扣上不能有涂料,每次干活都跟绣花一样,有这个东西能省多少工夫啊。

网友:
铁氟龙涂层应该不是很耐用,但是不容易沾油污。其实我比较喜欢用化学镀镍

网友B:
问个外行的问题,直接用不锈钢螺丝不行吗?

网友:
这种螺丝时间长了会松吧,

网友:
螺丝涂特氟龙什么意思,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外行的问题,直接用不锈钢螺丝不行吗?

不行,耐海水腐蚀要用316不锈钢,做螺栓强度不够。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是个精细活~

网友:
不明白这个螺丝全部涂上涂料是有什么特别用意,要滑的话螺丝还有用吗?要防腐的话这样涂基本没很大用处,当拧紧后图层肯定会破的,否则那个弹簧介子怎么起作用?

网友:
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ylene),英文缩写为PTFE,(俗称"塑料王,哈拉"),商标名Teflon®,在中国,由于发音的缘故,"Teflon"这一商标又被称之为"特氟龙"、"铁氟龙"、"铁富龙"、"特富龙"、"特氟隆"等等,皆为"Teflon"的音译。
这种材料的产品一般统称作"不粘涂层";是一种使用了氟取代聚乙烯中所有氢原子的人工合成高分子材料。这种材料具有抗酸抗碱、抗各种有机溶剂的特点,几乎不溶于所有的溶剂。同时,聚四氟乙烯具有耐高温的特点,它的摩擦系数极低,所以可作润滑作用之途,亦成为了不沾锅和水管内层的理想涂料。

网友:
几级的?看外观标准挺高的,

网友:
见识加学习 总感觉不是太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