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继电器自制备用电源可行性

楼主(2019-07-01):
前段时间自己用51单片机时钟和就得万年历改了个大数显时钟,由于51数字时钟不带备用电池,无法实现断电记忆,自己构思了一个使用继电器的备用电源,还没开始动手制作,大家帮我看看是否可行

继电器4脚为常开端,5脚为常闭端,由于外接电源,4脚吸合为导通状态,为单片机供电,当断电时,转为5脚闭合,改为电池供电,这样可以实现不间断供电,时钟始终显示。
需不需要在输出端加一个大的电容,以防继电器动作时候的短暂断电?
再有,因电池始终处于充电状态,想将二极管位置替换为拨动开关,手动充电,毕竟用电池的机会并不大

网友:
继电器去掉,时钟正极接再二极管后面效果一样,短接二极管效果也一样...

网友A:
用不着继电器,俩二极管或者电脑电源里的三脚整流管就行。二极管反向关断,两个电源接入哪边电压高哪边二极管导通给时钟供电。
电池充电那一侧可以做个充满自停电路,每次市电重新上电都给充满备用。

网友B:
请把继电器画标准些,偶只有初中水平,看不懂啊。。。。。

网友C:
我大概知道你的目的了,简单点这样接,锂电平时不充电,反正一年也用不了几次,手动充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大概知道你的目的了,简单点这样接,锂电平时不充电,反正一年也用不了几次,手动充电就行,
...

我最开始也打算这样接的,但是电池始终处于充电状态,怕时间长了电池漏液什么的,所以就加了一个继电器,实现两种电源间的切换,另外打算把二极管后面加个开关,关闭时充电,断开时做备用电源并且断开了与外接电源的连线,不会一直处在充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大概知道你的目的了,简单点这样接,锂电平时不充电,反正一年也用不了几次,手动充电就行,
...

另外,这种接法不是 外接电源和电池同时在给时钟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继电器,俩二极管或者电脑电源里的三脚整流管就行。二极管反向关断,两个电源接入哪边电压高哪边二极 ...

是这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继电器画标准些,偶只有初中水平,看不懂啊。。。。。

别闹
原理一致。我用的单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