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关于IS917主控板上的跳线及容阻。附原理电路图下载

楼主(2019-07-01):
买的917的板子,贴的TSOP 英特尔SLC的颗粒,拖焊的时候,把如下2个元件拖掉了。

一个是R7跳线,一个是尾部的C6

这是商家对跳线的说明。

看来R7拖掉了正好。

目前的情况是,R6空,R7空,R10空,R11通,R12通,C6空(拖掉了没补上)
然后已经开卡成功并跑圈全盘校验通过。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个跳线分别是控制什么的呢?C6不焊上会有什么影响呢?有没有高手给解释一下呢?
别问为什么,就是想知道,求知欲就是这么强

版主补电路图:

网友:
我只知道选择VCCQ的电压和土狗条线其他不知道.电容一般是滤波电容建议补上.

网友:
跳线都是对应程序里不同功能的,看说明就好,不用搞得那么清楚

网友A:
IS917上SLC?没这个必要吧

C6个人建议焊接上去,就是VCC 3.3V或VccQ 1.8V电感输出后的滤波用途的电容(如果这个板子没有单独VccQ的话,那就肯定是3.3V电感出来后的滤波电容了,因为你另外一面的图片没有,没法判断)。找个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了,一般都是上一个1uF 6.3V X5R电容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不焊接,一般影响不大,只是从电路角度不建议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917上SLC?没这个必要吧

C6个人建议焊接上去,就是VCC 3.3V或VccQ 1.8V电感输出后的滤波用途的电容(如果 ...

羡慕懂电路的大佬,这个电容没丢,只是掉下来放一边了,回头我再焊回去。
另外,这个slc颗粒不支持903,上3267读写60,上917读写100,so......

网友:
这个地方的电容一般就是个滤波的,掉了也不影响,但是稳定性会下降。

网友B(2019-08-19):
我的颗粒和你一样啊,但是贴在917不识别是怎么回事,你用的哪个工具能发一下吗?就是16G的s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颗粒和你一样啊,但是贴在917不识别是怎么回事,你用的哪个工具能发一下吗?就是16G的slc ...

ChipGenius能识别吗?
IS917_V2.11.00.90  我用这个版本量产的

网友B:
我的识别正常,跳线改成和你的一样了,上工具写this flash not sup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识别正常,跳线改成和你的一样了,上工具写this flash not support
JS29F16B08HCND1  是这个颗粒吗?是的话用我发给你的这个版本开,我一直用这个开,绝对没问题。

网友B:
是这个的,你可以发个链接吗,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的,你可以发个链接吗,我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vNULuO1ZDd_K79Ci2QHYA
提取码:fkjw

网友:
感谢感谢,我试试

网友(2021-11-09):
引用 楼主:
羡慕懂电路的大佬,这个电容没丢,只是掉下来放一边了,回头我再焊回去。
另外,这个slc颗粒不支持903, ...

不是的老板,那个C6不是在电路图上面写了吗,C6是RST与接地之间的一个电容,RST是复位引脚,因此应该没啥问题,我认为是通过复位电容保证RST始终处于高电平,当然你悬空了可能会有问题,但是问题不大。我觉得要是RST一直接地就会反复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羡慕懂电路的大佬,这个电容没丢,只是掉下来放一边了,回头我再焊回去。
另外,这个slc颗粒不支持903, ...

但是这个电路图中C6和板子C6似乎不是一一对应,编号对不上,我再看看

网友:
这个电路图跟现在常见的3d 917不一样啊,没有R6R7R8R9R11之类的,也没有vccq的切换跳线,应该是早期的图纸了吧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