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进电动车充电器充满自停

楼主(2019-07-01):
电动车充电器充电经常忘记取下,有时甚至几天不用车就一直浮充状态,太危险了,用几个零件改进一下!
充电器原理图

改进原理,最简单的方法用一个12V的继电器并接在充电器扇热风扇上,充满转灯,风扇自停的同时继电器断开连电池的线。A是单置开关,充电时按一次,充电开始后断开。

以上的弊端:控制风扇的三极管可能功率不够,再添加一个三极管控制,1接运放1脚。

实际改接图

开关置于-后不动,还原原始充电器状态

开关置于O,充满自动断开电池。

改进后充电器

每次使用充满自动断开电池功能时,需开关置于-位红灯亮起后再置于O位即可!

网友A:
其实铅酸正常转灯后长期处于涓流充电没什么问题的,电流很小,只维持铅酸自放电的消耗,不会造成电池损坏,另外南京西普尔这个充电器本身就带定时芯片,那个8脚单片机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铅酸正常转灯后长期处于涓流充电没什么问题的,电流很小,只维持铅酸自放电的消耗,不会造成电池损坏, ...

观察好几次了,都充10几个小时,也没见定时功能起效,所以我怀疑那个根本就不是定时芯片。网上也查不到这个芯片。
主要是在无人的地方,一直浮充几天不放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观察好几次了,都充10几个小时,也没见定时功能起效,所以我怀疑那个根本就不是定时芯片。网上也查不到这 ...

那个定时负责高恒压转低恒压定时,避免长期不转灯充鼓电池,它不负责切断回路,也没这个必要,放心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定时负责高恒压转低恒压定时,避免长期不转灯充鼓电池,它不负责切断回路,也没这个必要,放心用没问 ...

原来定的是高恒压转低恒压的时间,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B:
这样改的话不如改到自动断市电不是更好,,

网友C:
直接加个定时插座更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的话不如改到自动断市电不是更好,,

也可那样改。但断开电池更好点,不会通过充电器里的几个273电阻一直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个定时插座更省心。

有定时插座,只是每次充满时间长短不一样。这样随用随充,可以一直保持满电状态,放心。

网友D:
充电器转灯时,电池只充70-8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铅酸正常转灯后长期处于涓流充电没什么问题的,电流很小,只维持铅酸自放电的消耗,不会造成电池损坏, ...

经常这样充电,电瓶会发热怀孕,电解液干枯,这就是有些人电瓶10年了也不变形,有些人的电瓶1年就像面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转灯时,电池只充70-80%。

充电器转灯时,基本充满了,应该可以到95%,我经常骑行40公里,冬天的南方48v20a的铅酸电瓶刚好可以骑行40公里,充电器转灯跟再充3到4小时对比,骑行的里程差不多,不会多2公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经常这样充电,电瓶会发热怀孕,电解液干枯,这就是有些人电瓶10年了也不变形,有些人的电瓶1年就像面包 ...

放心只要转灯进入涓流你就算插1年不拔充电器也不会将电池充鼓,充鼓都是电瓶用久缺水导致不能转低恒压一直高恒压电流下不来才会使电解液开锅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只要转灯进入涓流你就算插1年不拔充电器也不会将电池充鼓,充鼓都是电瓶用久缺水导致不能转低恒压一 ...

这个不好争议,2个朋友的电瓶车经常充电不拔电源,电瓶都怀孕了,我的用3年都不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定时负责高恒压转低恒压定时,避免长期不转灯充鼓电池,它不负责切断回路,也没这个必要,放心用没问 ...

大婶永远还是你大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那样改。但断开电池更好点,不会通过充电器里的几个273电阻一直放电。 ...

可以再加个继电器,同时断开市电和电池

网友:
我改的直接断市电 用了差不多3年了吧

网友:
我加的定时器,用了10年了.

网友:
加不加充满断电,见仁见智吧,不改可以充得更满,但是有个问题,新电瓶这样做没问题,一组电瓶多个循环后总会一块电瓶性能先落后,这点不用质疑,而充电器再智能,不可能判断到这一点,长时间涓流导致后果就是这块铅酸水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