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实耐宝 CTSJ561 小炮

楼主(2019-07-01):
咸鱼收的 卖家改了18650  正好手里有这个电池就恢复了 刘哥推荐的润滑脂也到了 本来想换润滑脂的 结果手里没合适的卡簧钳没拆开  等买个卡簧钳在换吧

网友:
可以的  两个开关控制正反转

网友A:
这个镍氢电池的老款吧?新款是14.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镍氢电池的老款吧?新款是14.4v

这个是镍镉电池的老款

新款是7.2v锂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镍镉电池的老款

新款是7.2v锂电

我记得你好像也这个 机子,确实不错的一款小起子、小电炮。

但这个机子最大毛病是爱烧开关的电阻。

网友D:
卖家还有一个扭力批楼主怎么没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家还有一个扭力批楼主怎么没收了

那个批我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你好像也这个 机子,确实不错的一款小起子、小电炮。

但这个机子最大毛病是爱烧开关的电阻。 ...

这种扭力批,我指的是扭力批(小起子)  有个致命缺陷  一级尼龙齿轮终究是有寿命的
重度使用  尼龙齿轮挂的快 (我收过一只,里面尼龙齿轮磨平了于是我把2级金属齿轮拿出来换掉另一只里面的尼龙齿轮   这下变成全金属齿轮了)

还有机身握把太粗   握感太差    比121差太远了

电池盒改锂电 用18650怕是不行了   头疼

还是直接7.2v锂电版的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扭力批,我指的是扭力批(小起子)  有个致命缺陷  一级尼龙齿轮终究是有寿命的
重度使用  尼龙齿 ...

锂电版的扭力有些偏大,这是其一;再者就是电池包电芯是三星15Q有些麻烦,容量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版的扭力有些偏大,这是其一;再者就是电池包电芯是三星15Q有些麻烦,容量太小了。 ...

最不怕的就是电芯容量   换成索尼C6……

当然  前提是保护板不锁电,可以自己换电芯

网友E:
润滑支啥牌子滴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润滑支啥牌子滴楼主

摩力克MOLYKOTE EM-30L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力克MOLYKOTE EM-30L

三克斯外瑞玛驰

网友F:
我的手电钻更换电刷后,冒火是怎么了?

网友:
收不收可以调速的这款小炮啊

网友(2020-02-13):
引用 网友F:
我的手电钻更换电刷后,冒火是怎么了?

1.新刷含铜量跟原装有差别

2.新刷未磨平,用一段时间刷跟转子磨合好就OK了

网友:
实耐宝是个好东西,就是太贵。

网友G:
那两罐是润滑油吗?  介绍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那两罐是润滑油吗?  介绍一下

道康宁的摩力克M30、M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道康宁的摩力克M30、M50

...多少钱..很适合电动工具吗??
我牧田电钻 拆了..还没上油  还有角磨机..
老感觉黄油阻力实在太大
  我给工具买了 昆仑白色2号和3号..不知道适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