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制作5V车灯控制器

楼主(2019-07-01):
DIY&分享—GravityShare

有看过之前的视频应该有了解到曾DIY改造过一款USB接口作为电源输入的电动车灯,车灯设计的电压输入是大于12V,而且线序是自定义的,因此不能直接使用。
这次来DIY一款专用的车灯控制器,包括对LED和喇叭两个部分的控制,其中LED为自锁开关而喇叭为轻触开关,符合日常使用需求。

这次我们来DIY制作一款专用车灯控制器:

P01  车灯控制器

G01

G02

G03

播放下面视频观看最直接的DIY制作过程:点击查看视频

详细图文部分↓
一、制作准备
1、效果图
这次DIY制作的专用车灯控制器仅适用于之前改造过的那款电动车灯,电源输入使用的是5V移动电源,经过控制器之后连接到12V车灯就可以实现对LED和喇叭的控制了。

P02  成品效果图

2、材料工具准备
1、塑料盒子1个
2、船型开关1个
3、轻触开关1个
4、USB母座1个
5、DC-022插座1个
6、升压模块1个
7、线材工具等等

P03 DIY材料准备
二、设计原理
1、原理
这款准用车灯控制器主要涉及到的是电源升压以及开关接线的问题。下面先来看看之前涉及的车灯的USB接线顺序和引脚定义:从下面的原理图示可知,USB母座的线使用了3根,重上到下是VCC1(车灯)、VCC2(喇叭)以及GND(公共地)三条。那么控制器的输出线序也按照这个顺序就可以了:

P04  车灯接口图示

因为计划使用5V的移动电源作为供电设备,因而需要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将直流+5V电压转化为+12V电压,这里是采用Boost升压模块将电压提升至12V,输入采用DC-022电源插座,5V电压经过升压模块只有之后输出至两个按键,然后按照顺序连接到USB母座作电源输出:

P05  控制器原理图示

三、DIY过程分享
准备好大小合适的塑料盒子、电源接口和按键,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升压模块:
控制器与车灯是双端公头USB先,移动电源与控制器是USB+ DC-022公座,还有就是连接电路模块的导线若干:

P06  元器件

工具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塑料盒子上面的红色按键是已经安装好的轻触按键,接下来需要安装的是剩下的器件:
在盒子的一侧开一个安装DC-022插座的孔:
开好之后安装DC-022插座,接下来继续在旁边开孔用于安装USB母座:
在盒子上面板按照船型开关大小开一个安装孔:
全部的孔位开好之后就可以继续安装了:

P07  开孔与安装

升压板准备,2A的电流足够了,升压输入5V,可以调整输出电压至12V:
电路板模块体积很小,图中看左边是电压输出端正负极,右边是电源输入端正负极:

P08  升压模块

焊接DC-022正负极到模块输入端:
准备线材按照上面的原理图示继续焊接:

P09  线材

焊接模块输出端到按键以及按键输出到USB母座引脚:

P10  焊接
全部焊接完成:

P11  焊接完成

最后调整电位器将电压输出设置为12V,合上盖子就完成啦:
然后和之前做好的车灯来个合照吧:

P12  车灯与控制器

四、成品欣赏
车灯的USB接口和控制器的USB接口用USB双头线很方便地连接起来:
准备线材和移动电源,下面是完整的一套部件:

P13  完整套件

接好所有的插头连接线:准备完成:

P14  准备

将船型开关打到1档,接通LED电源,同时喇叭通电测试效果良好:

P15  LED点亮

全部功能正常,接下来贴上接口的标签:
控制器电源输入DC-022接口:+5V
控制器电源输出USB接口:+12V
车灯输入USB接口:+12V
标签全部贴好效果:

P16  标签

配上电源就可以使用了:

P17  移动电源

五、最后有话说
这次的DIY制作的这款专用车灯控制器效果非常好,可以安装在自行车或者其他的移动设备上,接口简单,移动电源5V供电方便,充电的时候可以拆取下来。在骑行过程中既可以做照明电源又能为手机充电,一举两得!
END

网友A:
淋一次雨就都炸了

网友B:
连垃圾都分类了,你还在用升压电路点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淋一次雨就都炸了

这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垃圾都分类了,你还在用升压电路点灯。

啥意思?

网友:
为何图片显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