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mAh的镍氢电池组,实测只有1137mAh?

楼主(2019-07-01):
撸了一块4.8V镍氢电池组,给小朋友的模型玩具车用。标称5000mAh,先充满然后测量,放电电流1A,截止电压3.6V。实测只有1137mAh?缩水这么厉害?

网友:
跟锁水完全无关, 一并四串aa电池怎么可能做到5500mah......

网友A:
电池估计是1200mah,一共4节。
1200x4=4800mah,约等于5000mAh.
国内山寨小厂经常这么干。

网友:
这不是缩水,应该就是真正的容量,看图上大小应该是5号电池组成的4.8V电池组,5号镍氢电池最多的就是3000mA左右,这种电池组一般就是一两千毫安而已

网友:
正常标注都是翻倍,,你这个翻得有点多,翻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估计是1200mah,一共4节。
1200x4=4800mah,约等于5000mAh.
国内山寨小厂经常这么干。 ...

我也这样认为的

网友:
1.2V 5000mAH没毛病

网友:
AA的镍氢电池,最大能有2500mAh就不错了,更何况是工包电池
把电池充放3个循环,再测,一般就是真实容量了

网友:
脱离电压,单独用mAH来描述容量都是耍流氓,准确的来说,应该用WH来描述电池组容量才准确

网友:
试试充满后500ma放电哈哈

网友:
这就是偷换概念,串联电池电压翻倍,但多少mAh依旧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