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带电量显示的家泰充电LED灯泡拆解

楼主(2019-07-01):
买了好多品牌的应急灯,这个看到说带电量显示,要过期的红包不用白不用就拍了,原来是加了三个指示灯,当然还有个IC只是型号擦去了。

网友A:
昨天也买了一个,用签到红包翻倍后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买了一个,用签到红包翻倍后买的

也是那样呀,不然红包浪费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那样呀,不然红包浪费了哈

今天还有个一块七的签到红包暂时还不知道买什么,还有两个一块钱砸蛋红包也还在红包卡券里,等过期?

网友B:
就这破玩意还擦型号,晕

网友:
大概是个小单片机吧,谢谢分享,等牙膏

网友:
过期了若干个红包

网友C:
真是个头大,里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
感觉就是个大号手电筒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再加两颗LED上去增加亮度,电池可以换个容量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个头大,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个个头大好加电池,只是灯珠太少不太亮呀。

网友D:
看到这电池包皮,就想吐了,太对不起观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电池包皮,就想吐了,太对不起观众了。。。。。

这个与你的包皮一样,一般人看不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与你的包皮一样,一般人看不到的

怎么能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能这样呢????

这外面有外壳你不脱开看不到的,你不脱了底裤不是一样看不到吗?难道温总平时就。。。。此处省略1千字。。。

网友:
估计就是个393,便宜又方便
牙膏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买了一个,用签到红包翻倍后买的

同样,我也用签到红包翻倍后买了一个。

网友:
修了几个,都还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破玩意还擦型号,晕

好像有的在芯片底下,需要焊下来翻转才能看到,说不定也是一个五档芯片。都没有型号的话应该是单片机,不仅充电宝手电筒等去掉型号,连灯具调光开关的晶闸管等也有去掉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