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三线数字表头有误差

楼主(2019-07-01):
在淘宝上买了几个三线数字表头,0.36寸的,量出的电压和万用表总差0.1~0.2v。怎么调整一下,请较各位老师。

网友:
这点误差,忽略,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
本来这类数显表头精度就不太高,你纠结这么零点几伏的误差没意义。

网友:
可能是你的表不准了,建议买一台8 1/2的台表在测试看看。

网友:
这种表头精度本身就很低,不必那么高要求,有个参考即可

网友A:
如果线性差根本无法调,如果是量程范围内都差0.1-0.2可以调采样电阻。

网友:
我那个误差都差2v用不了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性差根本无法调,如果是量程范围内都差0.1-0.2可以调采样电阻。

这个是我买的上个图看看

楼主:
我买的和楼上一样,具体怎么改的?能否画一下图,照片看不清楚。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买的上个图看看

我买的和楼上一样,具体怎么改的,能否画一下图,照片看不清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和楼上一样,具体怎么改的,能否画一下图,照片看不清楚。谢谢。 ...

没画图,很简单,用万用表测一下找到两个电压采样,(好像左面竖着的是下分压,横着的+右边竖着的是上分压,时间久了记不太清了,)我的比实际偏低,所以在上分压电阻上并联合适电阻(39K),偏大在下分压上并联电阻,或把上分压电阻用合适的电位器代替来调节。

网友:
先测试不同电压的误差,如果都是高(或者低)就换取样电阻,如果有高有低就没办法了

网友B:
一点经验供参考:
两线制,适用电压宽,但不能测低于它能用的电压(5V?)
三线制,可以从0V起始
有些可以切换档位,从200mV到200V
有些有微调电阻,可以自己矫正
由于厂家,价格不同,低挡的,采用电阻精度不同,可能造成误差,有些不是LDO稳压,需要电源供电较高(可能高于标称)
多量程的有小数点设置,单量程,可以自行改装,但要看具体电路,去掉容易
改变量程,校准量程:一般和正信号输入相连的电阻(串联两个为取样电阻,改变两个电阻比值即可,一般改变下电阻,最好都用1/100精度以上的)
有些表头输入阻抗很高,甚至可以做静电电压表。
廉价的一般采用MCU自带AD转换,自身基准源,其线性,温蒂系数无法改变
校验需要用已知误差的电压表(4 1/2以上即可),或基准源,
这种电压表一般精度较低,不要要求过高,校准后,也会随原件老化,温度,湿度变化名单不会太大,
仅供参考

网友C:
这种单片机自带AD的,一般都是10位的,不能要求太高的精度。

网友:
我的也是三线的,2V以下还可以,还偏低,2V以上就偏高,电压越高误差比例越大,线性不好

网友:
顺着跑一下线路就能找到分压电阻,但是线性一般都不好,我改了两个专门用于监控2.7V的法拉电容,保证2.65V和万用表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单片机自带AD的,一般都是10位的,不能要求太高的精度。

10位?我觉得能有8位就不错了

网友(2020-02-21):
引用 网友B:
一点经验供参考:
两线制,适用电压宽,但不能测低于它能用的电压(5V?)
三线制,可以从0V起始

所以,从源头上大家要分析交流.
那些便宜的未必适合玩家.
比如双显表,现在价格都下10元了.其实那些好的,哪怕15元,更适合我们的,高品质器件和程序.

网友:
接个单片机,读取表头传给数码管的数据,单片机里面把误差做个表,查表法做拟合,自动补偿,只要不嫌麻烦

网友:
钱没到位,买万分之一精度的那个,四位半表头,好几年了,实测误差2个字,四位半的末尾2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