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绿源电动车充电器DZM4820-5

楼主(2019-07-01):
5年了只换过4个电瓶之中的1个,有一段时间骑的不多,电瓶电力明显衰减,充不进电了,虽然是短途使用但是还是很满意了,充电器功不可没。

网友:
中规中矩挺好

网友:
省了EMI的滤波电容电感,如果有条件可以自己把空出来的焊盘补上

网友:
做工还可以,比大多数的好点

网友A:
没看见有微电脑啊!微电脑的机箱在哪里?

网友:
铅酸电池死沉死沉还不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有微电脑啊!微电脑的机箱在哪里?

真的好低的搞笑点,内有STC的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好低的搞笑点,内有STC的单片机

单片机等于微电脑???

网友:
我的新日是川崎的充电器,做工也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好低的搞笑点,内有STC的单片机

ST的MCU和STC的MCU可是2种不同的东西

网友:
我有个不是绿源的 也是单片机 驱动4个led显示百分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等于微电脑???

单片机从原理上来讲可以算是微电脑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做工确实很不错

网友(2020-02-16):
绿源这么大的厂商居然没有EMI,我也没有想到的

网友:
照片拍照的不错挺听清楚的,谢谢分享

网友:
再有个原理图就完美了!

网友:
留了位置,居然没有EMI

网友:
我的小电驴是绿能的,不知道 和绿源的有什么关系,卖车的说这个牌子比爱玛还好

网友(2020-12-09):
这个要改锂电充电器该怎么弄?

网友:
这个怎么改成给48V铁锂理电池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