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带自锁,防误触开关的电蚊拍,因为每次用都很耗电。

楼主(2019-07-01):
拆修一个带自锁,防误触开关的电蚊拍,因为每次用都很耗电。这样的电蚊拍我也是第一次拆,里面竟然带自锁开关,防止误触浪费电。
亲戚带过来给我修的,说是充不上电。
很黄很黄的灯
指示灯
开关和一个特别的推杆
铭牌
充电推杆
你明白为什么充不上电了吧?
开拆
一个特殊的结构
放下推杆,可以按开关
就这样按下去
打下推杆,开关没有办法按下去
拿开看看结构,一道槽和一个凸起的片片。
开始修充电插头
推杆放回它该去的地方。
测量电池电压 3伏以上,应该还有救。

充电1小时,电来了,蚊子等等我啊!

网友:
我这刚好有个蚊子 ,一巴掌拍死

网友:
偶家的是一个开关串联一个微动,反正要一直按着才能打蚊子
等牙膏ing

网友:
换个锂电,火花不要太猛

网友:
这电蚊拍颜色和形状丑得遭不住

网友:
不换锂电差评

网友:
这个结构还是不错的,就是铅酸可能内阻大了,带载掉压哈哈,等牙膏

网友:
铅酸电池寿命不过2、3年,还是锂电的靠谱些,虽然贵一些。

网友:
换锂电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买那种装18650电池,可以自己更换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0-07-21):
这电蚊拍颜色和形状丑得没救了,直接扔掉算了

网友(2024-11-10):
像蝴蝶的翅膀